突然想到一个安全调双桨的方法

楼主(2010-12-31):
看了网上很多同学的调双桨的方法,其实最主要的危险,还是来自于转速太快了吧?毕竟每秒十几转也挺下人的了,如果把转速降到2秒钟一转,用那个旋翼尖划纸筒的方式,是不是就可以很安全的调双桨了呢?

网友:
问题是慢转速调好了,转速高了还要调。

楼主:
调双桨也就只能调那2个连杆吧,相对于450那么轻的桨,高速和低速会差别很大吗?感觉只要高速转一下,把桨甩开,该拉紧的拉紧一下,速度降下来也不会有很大差别了吧?旋翼部分高速下弹性变形会很大吗?

网友:
最安全最准确的方法还是把飞机飞起来观察双桨~

网友:
没有用的;如果可以的话,静止放着用尺量一量不就可以了吗。

转速不一样,双桨的情况可能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双桨也就只能调那2个连杆吧,相对于450那么轻的桨,高速和低速会差别很大吗?感觉只要高速转一下,把桨甩开,该拉紧的拉紧一下,速度降下来也不会有很大差别了吧?旋翼部分高速下弹性变形会很大吗?

不单高速和低速有差别,正飞和倒飞也有差别~

网友A:
用激光也很方便安全, 摘自另一網站

只需要在其中一边漿貼上黑胶紙便可以。

有黑胶紙的漿在下, 因較亮光奌在下方。

有黑胶紙的漿在上。

沒有偏差及双漿

楼主:
楼上的这个方法不错,至少不用把眼睛放到桨平面上了

网友B:
哪里需要那么麻烦,把飞机悬停到和人的眼睛高度一致,飞机离人3-5米左右,肉眼完成可以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需要那么麻烦,把飞机悬停到和人的眼睛高度一致,飞机离人3-5米左右,肉眼完成可以看清楚!

但是如果有单飞的新人呢? 还悬停不了,难道就不调双桨了吗?
所以我觉得LS的LS的LS的方法很好啊

网友C:
我觉的还是带全盔靠谱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此方法不错,利用色差观察,比较安全

网友:
唔,我也是飞起来再看。

网友:
用了飞越的 正反螺纹连杆,不过只装一边(别装两个,浪费了还不知道要调哪个,做记号就更麻烦了),有双桨的情况下,就先顺时针转2圈,如果严重了就逆时针转4圈,再根具体情况调整一下,机一般只放地上,人走开5米左右,油门加到飞机差不多起飞的时候看一下就可以啦。。。一般半分钟至一分钟搞定。。。再飞起看一下。。。OK

网友:
   直接悬停调双桨,从来没有拿在手上调双桨过

网友:
我都是用阳台侠贴反光纸的那个办法……
不过好像螺距量好后,双桨基本上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网上很多同学的调双桨的方法,其实最主要的危险,还是来自于转速太快了吧?毕竟每秒十几转也挺下人的了,如果把转速降到2秒钟一转,用那个旋翼尖划纸筒的方式,是不是就可以很安全的调双桨了呢?

双桨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螺距不一致导致两片桨的升力不一样,转速降下来了以后都没升力了还会有双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激光也很方便安全, 摘自另一網站 images/smilies/default/emot/em21.gif

只需要在其中一边漿貼上黑胶紙便可以。

有黑胶紙的漿在下, 因較亮光奌在下方。

有黑胶紙的漿在上。 ...

方法非常不错,受教了

网友:
感觉不错,多一个方法,多一点方便与选择。

网友:
我也是飞起来看的

网友:
同上!感觉飞起来看心里比较踏实和安全……

网友:
请问用激光笔的方式,白天大太阳下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还是带全盔靠谱

网友:
激光的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好办法

网友:
还是记得一模友扛着防暴盾躲在一矮墙后调双桨最安全。

网友:
LZ调双桨的方法根本就不是调的真正的双桨。。

网友:
哈 转慢了以后就失去调双桨的意义了`````

网友:
会飞的飞起来调,不会飞的绑住脚架,转起来调,调个双桨还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还是带全盔靠谱

不至于吧。。。我都在空中看,,,,随便调一个求头。。。看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D:
450PRO就两根杆能调,长度一样就应该没事了吧?我用木桨很难避免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0PRO就两根杆能调,长度一样就应该没事了吧?

全新JJ就是的。 炸机後金屬部件可能已碰曲,而視測看不岀來, 长度就不一样

网友:
红色的激光笔很清楚啊

网友(2011-04-10):
激光的方法好!

网友: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