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舵机

楼主(2010-12-31):
不是大家猜测的JR舵机,在广州很少飞大JJ了,实在不想开车出去2个小时才能找到一片乱嘈嘈的石头地去飞,没有了大草地,蓝天的陪衬,感觉都寂寞了很多
现在飞的很少 工作实在太忙,万恶啊
春 节正好有时间,准备把老机器拿出来更新更新
DS95 正好刚刚拿到,用来升级使用了好多年的HITEC 65MG

陆续还订了一些其他的设备 这1-2天也会到齐

网友:
还在路上的舵机也值得发个帖子?真的如LS所说的是“神舵”?

网友:
LZ 莫非已经买了JR 的霍尔元件感应舵机 MPH81?

这个东西可是刚刚上市啊,你的手够快的。

个人感觉JR 的霍尔元件感应舵机是未来趋势,用了这么多年的电位器技术终于可以退位了,现在的无刷舵机电机寿命长, 电位器再换成霍尔元件感应的, 舵机的整体寿命和精度都有很大提高。

网友:
精度可以提高N倍啊
好东西就是需要M

网友:
重摔无完卵
神马都是浮云。。。
收工

网友A:
马达没换无刷的。。电路板不是军工级的。。何来长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没换无刷的。。电路板不是军工级的。。何来长寿?

JR 的MPH81是无刷马达+霍尔无接触电位器的。

电路板不是军工的? 家里有多少电器电路板是军工的? 用了五年十年的电器不是比比皆是?

我有几台Futaba和Hitec舵机有飞到抖舵的, 还没有把电路飞坏的

网友B:
期待LZ上图啊~
另,回Xuesing,JR linear hall sensing servo如果没记错是9月份刚发布的吧?估计到量产还有段时间啊。如果知道哪里有卖了,麻烦告知一声:loveliness:
其实我买8717HV的时候就仔细想过舵机寿命的问题。上国外论坛翻了大量的资料。8717HV数据很好,当然价格也够贵,但是是空心杯电机。空心杯电机还是直流有刷电机,但是由于其没有Poles,重量极轻,启动、停止速度极快,而且可以停止在任何位置。当然缺点就是还是有寿命的(毕竟是有刷的);而无刷电机(如futaba bls系列),寿命长,但是就像你拿手转动650L电机一样,是一格一格动的(受磁铁影响),这样其无法真正停在任何位置,从而造成精度的误差。当然,以上叙述都是从国外论坛看到的,不代表个人意见 。后来我想了一下,无所谓了。就算是空心杯电机,能把一个舵机完全飞到报废还是需要约两年的,到时候估计飞机都炸得不成样了。所以最后还是买了8717hv。这个主要还是看自己的取舍问题了。不知道hall电机的推出会不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寿命长、精度高。十分期待!

网友:
  可能他們給舵機折騰太久吧
不過這樣的好
由其是尾舵, 陀螺再好,舵機再快也就是電位器最煩人.
有了无接触电位器,我不要很長寿.
只少操他不死已一大快感了.

网友:
上图看看什么样的

网友:
其实这些东西也没有啥好追求的,尝试一下是可以,试想在几年前还是9255的年代,那些3DMARSTER冠军用的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器材,但他们那时的水平我们这今天又又有几个人能达到?

网友:
神秘的神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期待LZ上图啊~
另,回Xuesing,JR linear hall sensing servo如果没记错是9月份刚发布的吧?估计到量产还有段时间啊。如果知道哪里有卖了,麻烦告知一声:loveliness:
其实我买8717HV的时候就仔细想过舵机寿命的问 ...

MPH81系列在国外我还没有看到有卖的, 不过这东西往往是日本先发卖, LZ在日本有朋友所以他如果已经买到很有可能, 不过LZ一直没上来说说他买的传说中的舵机的具体情况阿。。。。。

RCCHAMP我没有看到广告,但是ISHIMOKI已经有这个舵机的价格了。

至于舵机寿命, 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指实际可用寿命, 而是舵机能保持性能的寿命, 就像当年的9252, 很多人在没有用到舵机的实际寿命之前就把舵机换掉了, 因为性能下降明显, 而9255就好得多。一台舵机能保持性能的寿命取决于很多方面, 包括Drive train,电机, 电位器等等, 目前的Futaba BLS系列估计无刷电机不会坏, 但是电位器毕竟还是传统的电位器, 我现在在用BLS锁尾, 但是并不期望他的性能寿命比传统舵机长多少, 毕竟电位器没什么突破性的变化, 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电机在整个寿命期不会因为电刷的磨损而降低性能。

无刷舵机我用下来没感觉到一顿一顿的, 而且飞3C的名手也用BLS, 既然BLS能满足他们极其细腻的操作需求, 那我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我以前电子设备以Hitec舵机和JR陀螺, JR接受居多, 但是现在为了最好的兼容性全部电子设备包括舵机陀螺接受等等只用Futaba了, 所以对JR的大舵机没什么了解, 唯独这台MPH很勾起我的兴趣。不过我也许无缘一用, 除非FUTABA推出类似的东西。

网友:
上图啊到了没

网友:
中 国早就生产出来无电位器的舵机了!

不过目前只外销看看老外的反应如何。下一步再内销。

网友:
引用 网友C:

MPH81系列在国外我还没有看到有卖的, 不过这东西往往是日本先发卖, LZ在日本有朋友所以他如果已经买到很有可能, 不过LZ一直没上来说说他买的传说中的舵机的具体情况阿。。。。。

RCCHAMP我没有看到广告,但 ...

说的很有道理
另外,FUTABA的东西很好,只是我的611+bls251无故罢工两次让N9炸了,随后又找不到原因。所以想试试JR的东西。买8717HV之前其实我就考虑过它的电机是有寿命的。不过正如你所说的,电位器的磨损不容忽视。8717HV的空心杯看来没什么不妥。估计等碳刷磨完时,电位器也差不多了。
我想了想,影响舵机精度和寿命的因素太多了。就算电机、电位器的寿命问题解决后,金属齿轮的磨损也不容小视。所以8717HV才从8717的普通金属齿轮升级为超级钢。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不必太追求舵机的寿命,而应该多看中舵机在寿命之内的性能表现。希望霍尔舵机能够真正带来一次寿命上的革命!

网友B:
另外,我X本还真没有什么朋友。不过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真要想买,怎么都会有办法的。不过我应该不会一上市就去买,毕竟电子产品刚上市的时候都是死贵死贵的。。。顺便等等广大勇于尝试新东西的用户的评论再说

网友:
是这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X本还真没有什么朋友。不过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真要想买,怎么都会有办法的。不过我应该不会一上市就去买,毕竟电子产品刚上市的时候都是死贵死贵的。。。顺便等等广大勇于尝试新东西的用户的评论再说:em15 ... [/quot

日本的ISHIMOKI和RCCHAMP都是ship to worldwide的, 国外很多人买日系机的配件都是通过这些店买, 什么配件都能买到, 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日本的ISHIMOKI和RCCHAMP都是ship to worldwide的, 国外很多人买日系机的配件都是通过这些店买, 什么配件都能买到, 很方便

非常感谢!我3月份应该会入手D3,到时候看看能不能从日本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3月份应该会入手D3,到时候看看能不能从日本买

No worries, enjoy!

网友B:
Thanks again Xuesing. I've browsed the two sites u gave me and I surprisingly noticed that Linear Hall Sensing series got their prices and specifications announced. Here i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and the HV serires, check it out. IMO, MPH81G could be a perfect substitute of 8900G tail servo. However, they're still unavailable in the market. For those who are chasing the lifespan of a cyclic servo, MPH81S is recommemded to replace BLS253 since the spec. are almost the same, yet the price is about 35 bulks higher.
One sad thing is that I did not find any info. about the JR Vibe 90 SG on both websites and the D3 is a little bit more expensive there than on Taobao. However I insist to buy these kits from either Japan or US because of the guaranteed quarlity and service, and nearly 0 probability of getting cheated. In addtion, once the manufacturer makes some modification or updates, the kits there should always be up to date(for instance, the new Vibe 90 SG kit now comes with a pre-painted canopy). Just imagine that if you buy it from Taobao, most likely, you'll get an old version with a raw canopy and you gotta glue the decals urself. I inputted in english because the topic we discussed is involved with the websites and vendor infomation, which is prohibited here
Cheers

网友:
依然在观望

网友:
遥控器还是电位的舵机就霍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inputted in english because the topic we discussed is involved with the websites and vendor infomation, which is prohibited here

Lot of laugh man......

Regarding to buy the latest kits and parts, you are right man, that's also the reason why I've got most of my kits locally from Oz or from Japan, I used to buy some cheap stuff from Taobao a couple of years ago and to be frank, I've got a few good experiences but most of them are bad, you never know what sort of quality or revision you gonna get before the parcel hits your door step.

Another reason for buying from Japan, actually it's the big reason for those who fly the Japanese machine, is the parts availability, it's relatively hard to get parts from Oz or even from US for some model. I can easily access parts locally for JR Vibe or Hirobo D3/SDX, but I have no way to get parts for Kyosho Carlibre or JR Airskipper etc, simply due to not many people fly these machines, I have seen so many people stock parts whenever they can if they want to fly an 'unpopular' helicopter, specially those who fly F3C machines. You can get whatever parts you want from Japanese on-line shop easily, and sometimes it's the only way to get parts for very old / even out-of-production helicopters.

Watch for specials from these shops as well, you will find some surprisingly good deal time to time.

Enjoy!

Sean

网友:
ture say. that's why i only stock the kits as a collection without assembling and flying them. in this case i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parts supply at all , with the exception of N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