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小台钻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怪不得大家都DIY呢

楼主(2010-12-31):
一直想拥有一个小台钻,给电路板、塑料机壳、薄铁皮等钻孔用。理想的这样的小台钻高十几到二十几公分,能钻0.5~3mm(最多5mm)的小孔,精度高些,精致、耐用些,就行了。
可是看了半天发现没有这么小的台钻,淘宝上哪些所谓“微型台钻”、“小台钻”都太大了,看起来也不够精致。而所谓的电路板电钻都是一个小电机直接带个钻头那种,而且都是手持的。
不知大家是否见过我想要的那种小台钻?如果真没有,就只能想办法DIY了。
谢谢。

网友A:
可是大家又觉得贵。
sieg的z0就很小,900多元。

德国迷你魔还有韩国一个牌子都有。相同规格德国的贵5倍,韩国的贵2倍。

网友:
DIY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D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
符合楼主要求的话用途太窄的,市场上还真没见过
还是自己做吧,不过成本估计不会比“小台钻”便宜

网友:
应该是有的,文具店。钻文件什么的装订用的孔。看到卖两百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大家又觉得贵。
sieg的z0就很小,900多元。

德国迷你魔还有韩国一个牌子都有。相同规格德国的贵5倍,韩国的贵2倍。

韩国的小台钻有没有地址,请PM一个

网友:
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300*350以上的槽钢卖,如果有的话,我建议你用这个组合,,这个电机卖45块,商品描述:12V 6.5A以上(必须是变压器,像笔记本电源和开关电源都不行)16000转电机+电钻卡头(能卡0.6毫米-6.5毫米的钻头)
请注意:此款电机钻夹头卸不下来。
电机长87毫米,直径51.5毫米,轴直径是6yue4ri毫米,轴长25毫米,总长112毫米  重量:480克 电机顶部两对角镙丝孔的间距是32.5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觉得不太合适啊。首先要求的电流太大了,很难满足啊,其次没有变速机构,16000太高了啊。
另外能简单解释一下“300*350以上的槽钢”怎么用吗?
谢谢。

网友:
自己做的小手钻,夹头网上有卖,打印机有刷电机,12-36V都可以,加个底座就可以当台钻,只能夹0.5-1.5的钻头。转速不知道,我是用的12V电源,扭力还可,可钻1.5MM的铁板。轴是3.2mm

调整大小

网友:
坛子里有大师傅用型材和电磨做的铣床,可以参考那个做一个。二,当然还有用显微镜架子做的。还有木工论坛上有一种用小电钻做的小台钻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合LZ的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69319143&ad_id=&am_id=&cm_id=&pm_id=

为什么不买这个呢?除了大点其他都很好
钻零点几的小孔加个小钻夹头就行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817044579

网友:
太小的台钻只能用小钻头钻小孔。要知道,一根直径是5mm的普通钻头,长度是8.5厘米,即钻夹头头部距离台面的距离至少是8.5厘米才能装得下5mm的钻头。如果是6mm直径的钻头,长度是9.2厘米。

楼主:
谢谢各位。
在淘宝上看了几个小台钻,都是200元内的,基本有这么几个牌子,不知哪个好些?
上海杰本
出口SUROM
栗荣(型号是BG-5158)
上面三个样子看起来差不多,和12楼朋友推荐的样子不太一样。另外13楼朋友推荐的强调“全铜漆包线”不知何意,难道漆包线还有非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