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六2.4G怎么改SMA 接头?

楼主(2010-12-31):
最近打算上FPV?

遥控上定向天线似乎可以大大增加遥控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打算上FPV?

遥控上定向天线似乎可以大大增加遥控距离?
买一根带SMA座的电缆,如果原来的天线是接插件插上的,另一头要带接插件,如果原来的天线是焊上的,另一头剥开焊上即可。
定向天线增益越大,发射距离越远。不过方向性也越强,偏离方向信号就降低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