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我的 假火头做法~哈哈省钱 耐用

楼主(2010-12-31):
分享下我的 假火头做法~哈哈省钱 耐用
首先拿个香蕉头 焊接到热火头的正极上 为了防止短路上面包层热缩管~

楼主:
然后把香蕉头的母插头 焊接到正极电源线上

楼主:
不对哦是这个

楼主:
装到机机上

楼主:
边上那个是预留的电源接口~

网友:
看不了图片

楼主:
晕啦 我第一次发图片  我在看下哈

网友:
百度用户使用

网友:
不错,但这个还是麻烦,每烧一个火头就要焊一次香蕉头

网友:
 什么飞机啊,也是窄侧板

网友:
貌似风神

网友:
用弹簧不是更方便?!

楼主:
是风神哦 ~~  这样改是为了发动机机时候不用摘(头)套啊 ~

网友(2011-01-30):
13楼的意思是直接把弹簧卡焊接在线上,弹簧卡再卡到火头上。  如果是你这样做的话,每次换火头都要重新焊一个香蕉头了。

网友:
弹簧阻值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