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X-S载荷测试

楼主(2010-12-31):
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不是330X-S这个型号了,用的泰世原厂1045的桨、344飞控、330的架子。
测试结果:
1、整机重量接近1.4KG    电池372克   额外负载400克   飞行9分钟   电池空载电压3.85V左右。
2、整机重量接近1.9KG    电池372克   额外负载890克    飞行3分半钟   电池空载电压3.92V左右 轻微炸机,断脚架   当时4--5级阵风,没被风吹翻前,能走温柔航线,但垂直提升已经明显感觉吃力了。(这个方案看来不可行)
3、。。。。。。。。。。。。。。。。。。。。。。。。。。。等桨测试中,请等待。

照片和视频等桨到了第三次试飞完后一并发。

网友:
顶一下  期待您的视频! 楼主玩的已经很专业了!

网友:
楼主继续!

期待图片。

网友:
真舍得给力

网友:
 越来越牛了哦

楼主:
最近天气不好,今天好不容易等到没风,小飞了一把,1439克的总重,3S 5200mah  20c的电池接近380克,另外拉了一个500克的电池当负载,飞了7分钟下来,电池空载电压在3.85V以上。感觉这个还不是最佳配置,准备换12寸的桨再试试。完了一起上视频。

楼主:
发现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换了中心板和马达延伸板后(可以上12寸的桨),如果用8寸的桨,330可以很好的飞行,但换了10寸桨机后,无论如何怎么调感度,机子都很难操控,晃得非常厉害。(接近1.5KG的重量),如果只是单独换中心板或单独换马达延伸板,上10寸的桨,机子飞起来就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力臂长了后,344飞控的算法会受到影响??这个现象同样出现在450X这样的机架上。请厂家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在换了中心板和马达延伸板上12的桨电调电机都要换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没玩过泰世330 不太了解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接近1.5KG的重量了,马达和电调那是肯定得换,不可能用-S的动力拉起1.5KG的机子。

网友:
LZ太厉害了,舍得这么测试,是我就心疼得不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