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幻影有刷涵道,首飞失败。没视频,嘻嘻。不知是哪的原因。

楼主(2011-01-01):
网上找三视图选好比例做的,最差劲就是那个机舱,热缩老是搞不好,翼展33.5cm,机身长54cm。整机近110克,自己做的三个轮子最轻0.5克。
材料是包电器的泡沫,密度挺高的,垂尾epp,平凸翼型机翼不用加强,整机就图中那节不到25cm的2mm碳杆加强,还有垂尾的碳片。直接刷丙烯涂料。
设备:飞梦4通接收2.9克,2克舵机(实际2.6克),gws50有刷涵道(好像26克),2S有刷电调(4克吧),330mah电池(好像27克)。
所有设备安装在机腹,包上吹塑纸。
拍了几张照片和试机视频,没转向的,本来拍了几段,不知哪搞错只剩一小段。

网友:
很漂亮,什么时间飞哦

楼主:
要找个风不大的天气不容易啊!这个要争取上视频。电池不固定在机身时推重比能达到1,动力估计基本够用,主要是重心调整没底,现在大概在电池和后轮之间。

网友:
机机做得很漂亮,迷彩涂装很正点 ,羡慕。。。。
等视频

楼主:
下午和儿子去飞,失败了,本来叫儿子用手机拍了段炸鸡的视频,才6虚岁,镜头没对好,拍不到 。在地上起飞不了,手抛,出手10米左右看姿态感觉应该能飞,过了20米就听见电机断断续续的声音,不知是接收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接收昨晚调试时扯断天线,简单扒皮拧紧而已,电调是5A/8A,涵道看网站介绍最大电流大概要5.5A,不过我加了散热片,也没发现电调发热。如果电机不会断断续续,估计能飞。
炸坏的地方已经修好,明天再试。

网友:
有刷比无刷更加费电,40无刷涵道要配10A电调,玩具涵道配15A电调,放电时电池用了一半,然后打舵,电机就会熄火

楼主:
回想起来,好像就和打舵有啊,出手时是全油门手抛,大概十多米后想提高高度,打升舵,电机就一顿一顿的,掉下来。

网友:
打舵,电机就一顿一顿的,是不是BEC供電不良善,換電調試試?
機很漂亮,快爽飛吧!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不过我就1个2S有刷电调,等我把电调的线再焊好一点,再试试。

网友:
有刷涵道时代都是弹射起飞的

网友:
撞墙了啥

楼主:
又悲剧了,电调重新焊线,结果电源正负焊反了,烧了个管子,上面标有PJ39 SS14(左2),在淘宝搜索到只标有ss14的肖特基二极管,外形一样,想问各位能不能替换?另外左1的一个管子标47 6.3V 1××(分三行标出)请教是什么管子?感觉应该没烧。

另一杯具,家里的热水器是用1节锂电的,结果我出门,电池没电,老婆装聪明,直接拿个2S插上去,就成下面了:funk: ,适合这个涵道的电池就这一个了。

没办法了,这机又要再进冷冻厂了。
下图是上次炸鸡后的

网友A:
锂电热水器?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热水器?没听说过

呵呵,没说清楚一般都是2个1号电池,我改个接口,接了1片锂电,省钱。

网友(2011-02-10):
哇   你听LZ 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搞DIY的人  家里啥都喜欢搞.....    同感 我也喜欢把家里的东西东弄来改装......

网友B:
热水器就别搞锂电了,潮湿环境下危险

网友C(2012-10-30):
感觉动手能力还是蛮不错的呢。

网友D:
哈哈哈.楼猪就喜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