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控制出问题了?这事咋回事

楼主(2011-01-01):
前面2个舵机接1,6通道,后部的舵机接2通道
现在是油门全开时,只有前面一个舵机动作,全关时也就这个舵机动作

楼主:
控是T8FG接收6108的

网友:
咋不咋的就说出问题了。你这个是十字盘模式没选对,你飞直升机要在遥控上设置十字盘模式是那一种。

网友:
  有些叫 CCPM 模式,有些叫 3 SERVO 模式,

有些叫斜盤混控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2个舵机接1,6通道,后部的舵机接2通道
现在是油门全开时,只有前面一个舵机动作,全关时也就这个舵机动作

找到PARAMETER菜单进入后选择SWASH选择斜盘(十字盘)模式为HR3

楼主: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