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600元买这样的飘飘机值不值

楼主(2011-01-01):
我在淘宝上搜的600元的一套 问各位老鸟有没有别的建议
本套装包含:
1 EPP Easy-Fly 4CH V2 好小子空机版(具体请参考上面数据)
2  25A专用无刷电调
3  新款铃铛2208专用外传子无刷电机(KV值:2500-2600kv。重量:48g。性能:7.4V拉力约450-500克,电流约9-9.5A)
4  6×3寸电动专用螺旋桨
5  powertec专用锂聚合物电池900ma-7.4V
6  7.4V锂电专用充电器(充满自停)
7  wfly天地飞FT06-B通道遥控设备套装(包含天地飞原装遥控器,天地飞原装六通道超微型接收机及天地飞原装超微型晶体对)。
8  SG90微型9克标准1.3KG拉力舵机×3
9  装机需要的所有接头(含:T型接头,镀金香蕉头,螺旋桨专用保护器等)

网友:
FT06-B没记错的话是4通的
看你将来上不上FPV
不上的话干脆弄个TDF-6A 或者C2.4G的 好了,接收机天线短,比较好弄
72M的也不是不可以,毕竟便宜嘛

电池和充电器尽量选11v的,以后不用升级

另外最重要的东西没买----模拟器
新手先飞模拟器,先飞100个小时的模拟器,免得JJ上天提控回家- -!
其实现在大冬天的,先买个控和模拟器就可以了,开春再买飞机也不迟

楼主:
才4通的啊  我还以为是6通的  那都自己配  分开买  配置都要哪些 谁给个配置清单
模拟器没用过  不过我飞过几次火鸟的飞机 应该不会提控回家   呵呵

网友:
不错了,俺当年飞飞机的时候,单单一个FM40M的控就要800多啊。

网友A:
好小子翼展800 4通空机大概160,XXD2208电机KV2600  40多,电调40多,桨6030,YZW9g舵机15*4,3S 1500MA     68一个.这个配置横滚,倒飞,筋斗都行。现在也有1M翼展的好小子卖,上7035桨,其余配置不变。
想长久玩下去直接就天地飞2.4G,免去升级还要再花钱

楼主:
 太感谢了 配置有了  这个装机应该不难的吧 学习装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小子翼展800 4通空机大概160,XXD2208电机KV2600  40多,电调40多,桨6030,YZW9g舵机15*4,3S 1500MA     68一个.这个配置横滚,倒飞,筋斗都行。现在也有1M翼展的好小子卖,上7035桨,其余配置不变。
想长久玩下 ...

飘飘机建议用3S电池2600电机上7寸桨?这个世界看样子都疯了。

网友:
现在的飞机是这么便宜了啊

楼主:
飘飘机建议用3S电池2600电机上7寸桨  是配太高了吗?还是配低了?  我也觉的挺便宜的.

楼主:
新西达2208电机KV2600  要配多少A的电调 30A的可以吗? 老鸟们给个建议.

网友:
3S电池2600电机上7寸桨
这个配置
很快会拉烟
不是电机就是电调
KV2600配5寸桨,30A可以.不过速度快,声音尖
修仙类飞行的不适合

网友:
5楼的是根本不懂什么叫飘飘机的,这种飞机还要把电机超负荷使用,简直就是误导新手。要我说的话,商家给出的配置相当合理,基本是很标准的新手配置了。记住,你永远是为飞机配电子设备,而不是为了电子设备而去选飞机。考虑这架飞机上的设备是否能用到别的飞机上,是很傻很天真的事情。

1. 飘飘机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很重要的一点是确定电机座距离尾梁的高度,这决定了能用多大的桨。
2. 在这个高度允许的情况下,用转速较低的电机配合直径比较大的螺旋桨,可以获得更平稳的推力和更慢的速度,同时留空时间也可以延长,更加适合新手的练习。
3. 飘飘机对重量不是十分敏感,新手担心操作不熟练总是炸机,为了保护机身适当做结构上的加固是没问题的;但是选择动力设备的时候还是要本着宁轻勿重的原则的,因为飞机越重,需要的最小平飞速度就越高。
4. 假如这架飞机的电机座高度允许6寸桨,那么商家推荐的配置里,电机可以换成KV1800的2208,电池用3S 900~1100mAH,比较容易配平重心,也更加省电。
5. 假如飞机全重不超过300克的话,电机换AX 1806N kV2080,2S 800mH电池下用EP6030桨,电流可以不超过5A。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西达2208电机KV2600  要配多少A的电调 30A的可以吗? 老鸟们给个建议.

如果按照我说的配置,电调用12A的就可以了,不过考虑到以后确实可以用到其他中等大小的进阶机型上,用30A的很合适。如果以后往F3P一类板机发展的话,那就买10~12A电调。

楼主:
 感谢感谢 学习了    那我就买1M翼展4通飘飘空机  天地飞2.4G 6通控  新西达KV1800的2208电机 配6030桨 好盈30A电调  3S1500MAH电池  这样配置可以不?
用哪一种的9克舵机不知道?
以后想往象真机靠拢.板机不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学习了    那我就买1M翼展4通飘飘空机  天地飞2.4G 6通控  新西达KV1800的2208电机 配6030桨 好盈30A电调  3S1500MAH电池  这样配置可以不?
用哪一种的9克舵机不知道?
以后想往象真机靠拢.板机不 ...

1米的翼载更小,速度可以更慢更飘,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起飞重量不超过500克,那么用这个电机是完全没问题的。电池就用11.1V 1300~1500的吧,适用面很广,可以用到很多400级像真机上。9克舵机现在是非常多,便宜好用就辉盛S版,希望精度高点可以考虑银燕ES08A。不过前拉像真机对电机的要求和后推机不同,这个电机无论如何是很难用到像真机上的,不过也没关系了,XXD电机便宜。

网友(2011-06-09):
我是来学习的:loveliness:

网友:
好苍蝇!!!如果每个老手都像他这样,新手之福啊!

网友:
正准备入正好学习啊。老手推荐和店家推荐一样一样的。我说的是猫家的。你懂的。非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