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500级直机性价比高点的舵机有什么牌子型号啊?

楼主(2011-01-01):
现在500级直机性价比高点的
舵机
有什么牌子型号啊?请对硬件比较有研究的高手推荐下,多级的型号实在太多了。。。

网友A:
换装标准伺服机改装侧板使用任何一款速度还过得去力量也不差的伺服机都会有惊艳的表现
DS610貌似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用的是BLUE ARROW DS0011MG,用起来那种感觉不能言语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