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煤气灶能拿来熔铝么

楼主(2011-01-01):
刚才试了下,不是很给力啊,用个铁大勺,里面丢了个cpu散热片,好像只能烧软……

网友:
找个喷枪就可以

网友A:
喷枪比煤气灶的温度高多了.买个酒精喷灯去试下吧.

网友:
呵呵,火源不当

网友:
保温的话可以  要不没戏

网友:
关键是热量堆积,就是LS说的保温。

热量堆积=增加的热量-散发的热量。如果为正,那么熔不熔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为零,那么怎么烧都白搭。

网友:
要有盖子会好点

网友:
找块保温砖 扣个洞 把勺子放到洞里 在烧

网友:
需要一个带风门的灶台,把风门调大火变硬点就行,我化过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枪比煤气灶的温度高多了.买个酒精喷灯去试下吧.

实验室用的喷灯可以么?似乎化不了多大东西啊。

网友B:
不能熔含镁的铝合金,小心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熔含镁的铝合金,小心事故

这个怎么判断

我就有些电脑散热片和废硬盘盘体(盘片不用)

网友:
纯铝熔点为685度,煤气加风增氧燃烧就可以达到温度。原来在工厂就是煤气加上(来自空压机)的风管吹风,火焰很猛的,估计能到达7、80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判断

我就有些电脑散热片和废硬盘盘体(盘片不用)

不知怎么判断,不过有镁小心烧起来,把锅子烧穿

网友:
要打个洞才可以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