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机机,JABO 嘉宝250的金属机,好象不错,但没头绪。。。

楼主(2011-01-01):
淘宝上以前买我拉玛的买家那边配的,拉玛很不错,飞得很稳很熟了,想进阶了,这机配了能不能飞起来,还真是没把握。

前几天看论坛里。火狐220和山寨255好象都很火,这架是250级的,说是KDS代工的,比较小,选它也是从安全角度考虑,,,450没弄过,也没人带,怕出事,,,先搞熟这套,据说250的比450的难飞,难控制,比较灵活,,,唉,两难啊。

机器比较便宜,空机两百不到,全新机,金属的零件还是比较有质感的,相比之前的拉玛和丘比特V3,,那不是一个档次的。 机身也是金属的,我看有好多是碳纤的,不清楚哪个好了~~ 买家还送了副脚架和皮带,以及N多拉杆,,不知道这些拉杆是要装机用的还是送的,呵呵,可惜没说明书,,,接下来应该装些啥。。。。尚无头绪中。

买家库存了个电机,KV4500的,应该和2208差不多,只算了40元,原因是香焦头有些氧化,呵呵,我看没啥影响,,,值了,,,但不知道配啥电调合适,,好盈20A?30A??

舵机还没有头绪。。。据说四个8G就好,,,从十五元到几百元,,,不清楚效果有啥区别。。。。玩电固时都用十几元的感觉没问题,,电直真没头绪了,,呵呵,连怎么装都不清楚中。

头罩是全透明的,,,想配个好看些的,但不知道配哪款机型的头罩合适。。。反正目前机机怎么拼还没头绪,这个暂时摆一边吧。

所有配件买家都有库存,大桨10元,大齿20,尾桨5元。。。。暂时配了这些,,以后有啥会坏还不清楚,不知道这个炸机成本是否高,配件还有更便宜的可以通用否。

没买过空机,第一次买,感觉不错,还是超值的~!算正式入魔的第一步吧,坛子一直潜水着,看了N多贴,大至知道咋装机,但和会装机,,,还是两个概念了,,,还有关键,装完调机,,,,问题大了,没任何经验可参照。入魔难啊~~

N多事情无头绪中,不过看着这宝贝,哈,空机也是种享受,丘比特V3的尾电机轴炸歪了,用手掰正了,但心理总不舍服,加上尾管炸断用胶粘了,,总感觉不完美了,,找时间出掉,,喜新厌旧人之本性也

重新曝光 重新曝光

楼主:
随机送了套大桨,还多配了套木桨,据说更稳些,10元应该算便宜的吧

网友:
这个怎么没有看到装舵机的位置啊

网友:
象是嘉宝250的

网友:
楼主机子是嘉宝250
下面是网上找的配置后的图片,可以参考的安装一下:

下面是视频:

网友:
我还是菜鸟,只有一个模拟器和美嘉欣F28。期待楼主首飞成功视频哦!

网友:
楼主这个250是非主流的,帮不上忙

网友:
这飞机貌似配件不太好搞啊

网友:
机器比较便宜,空机两百不到,全新机,金属的零件.................................

楼主,为何TB上空机是240多呢?

楼主:
是180元空机,你搜一下JABO金属版3D直升机 就有了。   原来JABO叫嘉宝啊,呵呵,店主保证配件的供应和低价,所以才入的手。上面几张舵机图,,可惜没有细节,,看不出怎么装啊~~   有飞过这机机的吗,分享些经验啊~

楼主:
看到视频了,太好了,对装机帮助很大,先感谢楼上飞翔XO的顶贴!!!!

楼主:
发现尾舵机。。找不到安装的位置。。。看视频里用的是G106 锁尾陀螺仪(85元左右),MD922锁尾数码舵机(70元左右),再配上好盈奔腾30A电调(80元左右),三个8克舵(15元*3),就齐了,,,RTF(不算接收,电池和控)460元搞定,,,,有够便宜的,不知道能飞起来否。。。另外这个能作3D动作,翻翻身吗? 我的水平肯定是不翻的,只是想知道一下。

手上的控是天地飞6C,不知道是否会影响使用,只要求悬停和简装航线。

楼主:
刚才淘宝上逛了一圈,买回配件和一些工具,,,三个8G舵机买了二十多元的那种,还多买了一个备用。  其它七七八八的小工具,胶水,接头,胶带的买了不少,又备了个日冠二次变频的晶体(习惯每个机都有接收,不拆下来)算下来花了在这机机上已经花了780元,希望能天到象视频里那样的效果~~  模拟器/拉玛继续练习中~~~~

网友A:
楼主你的飞机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B:
这飞机我刚装好,也飞了,感觉一般般,没有冠丽的200好飞,主要是球头扣太紧了,尾巴不好有点抖,配置是9gx4,g106x1,4500kv,xxd25a,rx2801pro,旋停3s电8分钟左右,主要喜欢他是全金属,看看能不能改250的配件

网友:
看起来不错,祝爽飞。。

网友:
後来摔了买不到零件

引用 楼主:
是180元空机,你搜一下JABO金属版3D直升机 就有了。   原来JABO叫嘉宝啊,呵呵,店主保证配件的供应和低价,所以才入的手。上面几张舵机图,,可惜没有细节,,看不出怎么装啊~~   有飞过这机机的吗,分享些经验啊~

约三年前朋友在华强北以五百元买入,

调试不易但飞起来很稳,

後来摔了买不到零件(建议楼主进点备用零件)

现在机机在我手上 这次看看能否让他复 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我刚装好,也飞了,感觉一般般,没有冠丽的200好飞,主要是球头扣太紧了,尾巴不好有点抖,配置是9gx4,g106x1,4500kv,xxd25a,rx2801pro,旋停3s电8分钟左右,主要喜欢他是全金属,看看能不能改250的配件

是浊音G106锁尾不行所以尾巴抖?视频里的朋友装的配置就是G106啊~  原打算上KDS800的,就是看了视频,还是按人家用过的配吧。球头扣太紧是什么问题?我新入手还没搞明白怎么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飞机能不能飞起来?

兄弟,我还没装起来呢。。。电子件都还在快递路上:)

网友:
在顶顶,预祝楼主视频!

网友B:
我用的是配的木桨,不过齿轮的噪音太大了,刺耳的高频,在家飞久了受不了,至于g106再换个kds800看看,尾轴太软很容易变形大齿轮也是一高一低的变形,能改就好了,飞起半米就稳定了,球头扣太紧我是用升降舵的长球头夹电钻来磨,所有球头扣磨完后主旋翼头顺滑好多,飞起来也听话多了。如果第一次飞,请先把pit调低点我是低点41高点65左右,还要把舵机行程调小我是左右各20%-30%,手动作不要太大,柔和点适应后就好飞了。我是飞4#3b过来的,这台250一次飞成功,新手要多练模拟就不会那么烧钱了,半年前自己连在模拟上起飞都不行,还边练边骂,这那是人飞的,现在想想也觉得好笑。。。。。。

网友:
不如买飞越的250,配件才叫齐全。。。

网友C:
这不叫新入手吧?
这个天气,穿着短裤。不要说你在南半球啊。应该是以前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叫新入手吧?
这个天气,穿着短裤。不要说你在南半球啊。应该是以前的视频。

兄弟,那是别人转贴前辈装好试飞的视频,,,我的还在装呢。。。没飞起来过,,硬件是按着视频里的配的,不过看了视频,,信心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配的木桨,不过齿轮的噪音太大了,刺耳的高频,在家飞久了受不了,至于g106再换个kds800看看,尾轴太软很容易变形大齿轮也是一高一低的变形,能改就好了,飞起半米就稳定了,球头扣太紧我是用升降舵的长球头 ...

我是看视频里的前辈用的是G106,所以才入手的,本来也想用KDS800的,价格也不差多少,我是担心用了不合适。  看来你的机机已经调得差不多了,试着换KDS800看尾巴是否好些?? 实际上401二手的也就四百多元,如果装上可以非常听话,也愿意上个~

网友:
这个飞机是嘉宝的  以前的牌子了 不是神马KDS代工的,尾巴设计上有缺 陷 价格还比较便宜 祝爽飞吧

网友:
不用30A,18就可以了

网友:
180的空机,lz好手气,我夏天买的时候可没送什么配件 。G106什么价?我是在他那儿买的88的JB-06,很小巧的陀螺仪,不过和你一样,都还没装呢。听说这机尾巴重,准备买点10mm的玻纤/碳纤管来换尾管。
准备的配置:
2826KV3200+15T,2215KV3700备选
ZTW20A
斜盘YZW9g*3,格宁MG90备选,好像太重了
锁尾D905
陀螺仪JB-06,GP780备选。说起陀螺仪,最近GY650风头很劲啊,才二百多,很眼馋

新手学爬,不合理处列位看官莫笑

楼主:
呵呵,都是从新手开始的,老手也是从新手过来的。。

我的电机是店家给我的,40元,KV4800的,型号不明,店家说是正合用的。

电调买大一些,好盈的30A,因为担心过载和过热,所以干脆买大一点,重个几克,也不是F3P,问题不大。

尾巴的问题我没听说过。。。。但看到有前辈视频里装好后又加强了两条斜撑,这样不是更重了吗?但他的飞得很好很稳。

配置上,舵机用的HD1800A 8克的,(二十多元),尾舵机是MD922,陀螺仪是G106(一百元左右),这些都是参照前辈视频里的配置买的。希望和他一样好飞~!

正好我们一起装机哈~~

网友:
谁在用G106陀螺仪呢 麻烦跟我联系一下,我有问题需要帮助

网友:
眼馋啊,

 ,飞的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