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双塔车床的些许感悟。(无图,不喜勿入)

楼主(2011-01-01):
因为DIY了一个错误的车床尾座快锁装置,以及大量的钻孔工作。导致BB25-3车床尾座过早磨损,丧失精度。我不会铲刮,无法修复。一打听,据说新尾座回来也得自己铲刮。于是萌生了用中托板代替尾座的想法。因为孤陋寡闻,没见过类似的车床,我就姑且叫他双塔车床吧。

改造过程其实很简单。从厂家购买溜板箱及大中托板总成。发回来后贴塑料,加垫片,穿T杆。安上了。这些都没出现问题。

然后我用厚钢板焊接了一个尾座雏形。先安装好。然后主轴插19.5钻头,尾座自动进给钻孔。钻完后20MM绞。

绞完后傻眼了。。。。。。因为在设想中是打算用20MM MT2套筒的。结果按上以后巴掌一抡,千分表狂转。强度不够。想再扩孔但是没有29.5的扩孔钻。只好降低指标是用MT1的套筒。强度才略微有所提高,勉强可实际应用。但是终归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
尾座精度很高。很满意。

事情还没完。

今天早上在给别人做专用道具的时候突然发现尾座不对了。为何前低后高?打表测量100MM高度差高达0.09MM,我边调整边思考。辛苦了2个多小时,才调整到上下前后误差都在100MM2丝内。高精度尾座变成勉强能用的尾座。

出现问题的根源应该是焊接应力。

刚焊接好以后,我就加工,加工完精度确实是很高的。但是随后钢板变形造成这样的情况。

我以前是知道焊接后会有应力,会导致材料变形。我错误的以为40MM厚度的钢板可以抵抗变形的影响。但是完全没想到变形量会是这么大。如果以后再做的话我会尽量选择铸铁材料,实在没有,也必须进行高温回火,或者尽量长的自然时效。

通过这件事,我突然想到,BBS上又多少兄弟是在用槽钢和钢板在DIY雕刻机?焊接以后的误差会有多大? 焊接应力如何解决?高温回火? 还是自然时效?还是尽量避免焊接?

网友:
哈哈,终于有个实践焊接的变形量的了,

看7KH的钢板雕刻机,大水磨后,钢板变形也很大的

楼主:
我用的40厚的钢板和16厚的钢板 如此之厚,仍然不能避免变形。

网友:
焊接后不经过时效不变形就怪的了

网友:
焊接应力并不可怕,怕的是不知道他的存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常见的方法是加温,随路冷却。
比如烧煤,然后用炉灰盖上,盖得越厚越好。慢慢冷却。
要在粗加工之后,精加工之前进行。否则粗加工释放的应力,会让工件重新变形的。

楼主:
恩恩 变形与否与厚度没关系。我错误的以为40厚度的就不会变形了。。。。结果我错了 奶奶的再厚也会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变形与否与厚度没关系。我错误的以为40厚度的就不会变形了。。。。结果我错了 奶奶的再厚也会变形

哈哈,应力是不分厚薄的,说不定厚的钢板,切开后应力变形更大,哈哈

网友:
还是螺丝结合好  至少没有变形的问题 强度差点。但也够用

网友:
学习制作尾座。

网友:
可以向螺丝连接学习,焊点短小,应力小多了,满焊应力肯定大

网友:
穷人 搞错了一个问题 钢板越厚 或者说越大块的钢板受热后的变形越厉害 或者说越明显的 有时老师傅专门利用加热后的变形来调整钢板的位置

网友:
30mm厚 250mm长 100mm宽 加工完梯形槽 上下两个面平磨 第二天都有变形,架子焊接变形也很大,最后没办法只能螺丝连接,唉!
这楼盖的再结实也扛不住地球动一下啊。。。。。。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指点 目前这个尾座就凑活用吧MT1的直柄连杆套MT2的刀具 以后有时间了再重新做个MT2的 呵呵 下次做的时候直接弄块大铸铁加工 也不焊了

网友:
Q爷都是玩0。001的精度的,牛X呀!

楼主:
...............888 你就可劲的寒碜我吧 等我下午弄个照相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