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维修请教( dys 30A)

楼主(2011-01-01):
电调问题请教
本人所用一只dys牌子 30A无刷电调。之前一次飞行炸鸡,电调输出线中间那条被扯断,断开在电调电路板处(见图)。我尝试修复,自己找了根线焊上去。
我基本不懂电子,粗略测试了电调输出线中间那条与那些IC(MOS管?)的一侧是连接的。便接上了,接上接收和马达(无负载)通电后,有自检,能驱动舵机,但无法驱动马达:推油后有轻微的高频声,像缺相那样,但是马达不动,自检试过拔掉一条线试过,情况相似,给油门时,管子会有点发热。

损坏的dys与正常的xxd对比(都是30A)

dys电路板

另一面:

注意咖啡色的线,我是将它接到中间那排管子的下面那侧电极上了。

问题出在哪?这电调还有救么?

网友:
只能告诉你接的线没错

网友A:
我看到楼主铜皮脱落的地方有一个小点,那个可能是个过孔,找找看这个孔通到那个地方,焊上试一试:loveliness: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
我回去试试(希望不会冒烟~~)

网友:
你应该是吧电路板撕掉啦铜皮    那个位置要接在一起的

电调的输出线要把

网友:
你要把两点焊在一起啊

网友:
MOS管的上下输出端要焊在一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楼主铜皮脱落的地方有一个小点,那个可能是个过孔,找找看这个孔通到那个地方,焊上试一试:loveliness:

非常感谢加菲菲的建议,我在电路板背面找出其对应点,用线将其连接后,电调回复正常!
下图是我在背面找出的点:

我不太懂电子,感觉这个点是否是对输出的监测或控制线路?我见其是接在一个“EEE”管的一脚。

网友:
那是333,采样电阻。

网友:
哈哈,恭喜楼主 那个应该是捕捉反电势的,所以才会导致缺相的问题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我见这些电调的散热片只是一片小小的铝合金,粘在MOS管上面而已。
如果换上大一些的散热片(如CPU或显卡的小型散热片),加强散热效果,对电调有什么好处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我见这些电调的散热片只是一片小小的铝合金,粘在MOS管上面而已。
如果换上大一些的散热片(如CPU或显卡的小型散热片),加强散热效果,对电调有什么好处没?
如果增重不是问题的话,散热片越大越好,不容易烧,30A的当35A的用。

网友B:
这电调看起来貌似不错

楼主(2011-02-14):
引用 网友B:
这电调看起来貌似不错

自维修过后,该电调一直正常使用,春 节期间飞行无数次。
昨晚我裁了一小片电脑显卡用的散热片贴在电调散热片上,相信对改善电调的散热有一定帮助。
我全油门试了一会机(2208 KV2600 5050桨),电机热,电调仅暖和,以前也挺热的。

2011-2-13加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