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头没有火花问题

楼主(2011-01-01):
请教高手们一个发动机的问题,小松的发动机,跑几圈死火,拉上来后来再起动,放进水中就死了,再拉上来,

发现火头没有火花,更换了一个国产的高压包,有火花,但高速一拉就会死火,再换回去原来的高压包,还是没有火花,

请教一个高手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建议调化油器整混合比或你的燃油混合比比例不对

网友:
火花塞淹死了

网友:
调整进油比例 富油了火花塞就淹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把火花塞取出来在外边打火,发现没有火花,换过火花塞,一样的情况没有火花,换过了高压包,在外边打有火花,但高速就会死火。
把旧的高压包放在另一个发动机上试,发现同样没有火花,只是偶尔有炎花,再换一个高压包,有火花,说时可能是高压包坏了,搞不清楚为什么高压包会坏?而且这个东西不便宜。

另外我在QJ发动机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线圈出来给高压包的电的6V,应该是正常的,但小松上一开始是2V, 速度一高就是2V多了,这样正常吗?难道是发电机线圈也坏了,这样也太不正常了,发电机线圈和高压包一起坏掉,但一开始还跑过几圈,为什么泡一次水以后会个都坏了? 真搞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现象有可能这几点。

先检查高压包的电线是否断了
1。磁电球的半圆销扫断了,令点火时间变了。
2。高压包有可能已烧,这个东西也不是不会烧的,我都烧好几个了。
(为何会烧?1高压线与高压包之间如开裂后入水,2接触不良,导致跳火击穿高压,
3。感应线圈也出问题,如果感应线圈螺丝松了与磁电球间产生磨擦而烧,磨擦后外壳开裂入水。

网友: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