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25尾巴控制起来比较软?

楼主(2011-01-01):
我感觉比450的尾巴软,是不是因为Z型尾拉杆的缘故?

网友A:
应该跟Z型尾拉杆没关系,用的什么锁尾组合?

网友B:
调多点行程~~

网友C:
不会的,我的425尾巴响应很快,转停也非常快 的

网友D:
轉速設定多少?
轉速低於2600轉,要用另外一個較大的尾旋翼
不然尾巴會軟,嚴重會鎖不住尾
我是直接用EP550的尾旋翼

楼主:
转速应该没问题,1600KV的13T,原厂大齿。GP750+DS650

网友D:
1600KV
電機齒13T
前齒19T
單向齒50T
後齒61T
這樣轉速應在25xx轉
應該是沒問題
那就行程調多些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