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雕刻机问题向高手请教----杯具消失了,与各位共享解决方法

楼主(2011-01-01):
杯具了,今天试雕刻机碰到问题,见图. 不知什么原因.
请各位高手出手相救,先谢谢了!

雕圆变椭圆了

雕圆变椭圆了

网友A:
x 轴有回差

网友B:
估计是干扰造成的,左边的刀路加工时间短,影响小,右边往复加工,加工时间长,干扰造成的影响就明显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轴有回差

雕出来后,X轴方向的尺寸是对的,Y轴方向的尺寸拉长了

网友C:
是不是刀具的直径没设好?试试沿Y轴雕会不会变成个打横的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干扰造成的,左边的刀路加工时间短,影响小,右边往复加工,加工时间长,干扰造成的影响就明显咯!

哪儿的干扰呢?通常是什么地方引起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刀具的直径没设好?试试沿Y轴雕会不会变成个打横的椭圆。

如果是刀具的直径没设好,它是怎样影响Y轴的尺寸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刀具的直径没设好?试试沿Y轴雕会不会变成个打横的椭圆。

刚才试了一下沿Y轴来回走刀雕园,结果还是在Y轴方向上拉长.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D:
把电机调试页右下角最后一个方向值改成最大5试试,一般是低速光耦造成的

网友E:
电子齿轮比设置了吗?或者是根据丝杠的螺距设置每个脉冲运行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齿轮比设置了吗?或者是根据丝杠的螺距设置每个脉冲运行的距离。

单线沿圆周雕圆没问题的,是个很正的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机调试页右下角最后一个方向值改成最大5试试,一般是低速光耦造成的

根据大夫的建议试了一下,好像有一点点改善,但还是没有彻底改变.

楼主:
还是没解决,自己顶一下,求高手帮助。

网友:
先测试 每个轴的复位精度 (手控制x轴 走一段距离  然后自动回原点 用百分表测试)
确认机械部分没有问题

再确认软件设置 网上有很多设置参考图 照着设置就可以了

接电机的线 我到电子零件店 卖的秋叶原带屏蔽的四芯线 质量就蛮不错 也不贵 3.5一米

楼主:
杯具了,雕刻机问题向高手请教----杯具消失了

经过努力,杯具消失了!
在步进脉冲光偶输出端加了一个小电容。
经验与各位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