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ACH342 动力配置求助

楼主(2011-01-01):
准备上一架SBACH342 做进阶练习,此机参数为  翼展;1066MM 身长 ;939MM 空机重量:370克
商家推荐配置为: 2216  880或1250Kv  30A电调  桨: 电机KV880APC10*5或10*6-电机KV1250 APC11*5.5 桨
但网上此机飞行视频中使用的动力为:2215/20  1260KV  10X6桨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参谋一下此机动力到底该怎么配,谢谢
此机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330817632
飞行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4NzcyMDc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3NTUzMjMy.html

网友A:
这个机有点重,不推荐,买同型大一号的。49英寸那款吧。

楼主:
主要是考虑到外出好携带 所以关注这个

网友:
不能拆的,谈不上好携带

网友B:
3D机一般是期望螺距速度小一些,转速低一些。880rpm/V的电机比较合适,但是桨要用大一号的,11×4.7慢飞桨,甚至12×6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有点重,不推荐,买同型大一号的。49英寸那款吧。

49寸那款动力设备如何配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机一般是期望螺距速度小一些,转速低一些。880rpm/V的电机比较合适,但是桨要用大一号的,11×4.7慢飞桨,甚至12×6桨。

谢谢解答
如果以朗宇X2216 kv880 电机为例,用12X6的话 电机负载会不会太大了?
另外我准备用40A的电调

楼主:
自己顶
继续求教

网友:
大哥,又上飞机啊,太多了吧
个人觉得用2212电机是不是就够了,1000KV配1047桨
等高手们推出其他配置跟着学学

楼主:
呵呵 说实话 飘飘不够用了
得加一个能练习动作的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如果以朗宇X2216 kv880 电机为例,用12X6的话 电机负载会不会太大了?
另外我准备用40A的电调
12寸浆降落会打浆的

网友:
49寸那款配置是3系电机
我的是GS3542 KV910 、1206或者1365桨。
40A电调,2200Mah电池。

网友:
我买的是小的那种342 ,动力:银燕2215  1250KV +9050浆+25A电调+3S1300mah电池,动力很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现在有两种选择:均使用3S1500MAH20C电池  40A电调(这个是手上现成的,不用领购)

1。  银燕2215  1250KV +9050 或9047桨  拉力1000-1100克 电流25A以内

2.      朗宇 X2216 1250kv +1047桨    拉力1300-1500克   电流超过30A
看资料,这架飞机的起飞重量在800G
请大家再给参谋一下 很快要动手了

网友:
如果真的是起飞重量到800克的话,建议用2814这个级别的电机了。比如双天XM3536CA-8,配11寸桨。

网友:
Emax 2215在这个机上动力很弱的说……
我装过

网友:
这个机建议用3xxx这个级别的电机

网友C:
朗宇 X2216 1100kv +11寸桨,3D机还是桨大点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朗宇 X2216 1100kv +11寸桨,3D机还是桨大点舒服

难道现在的趋势必须是高kV电机配大桨?11寸桨配kV1100的电机,囧rz ……

网友:
这是我新装的49寸342,XXD 2820  1000KV ,XXD 50A电调,。12X6桨。ACE格氏11。1V 25C 2200毫安电池。爽飞!

网友D:
选择翼展1M的考虑2216,880KV,1047或1147桨
选择翼展1.2M的考虑XM3536CA-8/9 1000KV以内的,1147桨
拉力大要选低KV,大直径小螺距桨,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翼展1M的考虑2216,880KV,1047或1147桨
选择翼展1.2M的考虑XM3536CA-8/9 1000KV以内的,1147桨
拉力大要选低KV,大直径小螺距桨,仅供参考

双天XM2834 KV980  1147     3S1500MAH2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