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点焊机失败了!求助,还有关于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01):
今天重锤买了个3000va的行灯变压器,上面有6.3v的输出,于是想做个点焊机,估计电压高了点,不过将就试试吧!

去买了个时间继电器,将2、7脚接上输入电源,3,4脚接输出,继电器面板上的指示灯显示正常,但是用电表测,3456脚都没有输出,不知正确的应该怎么接输出呢?请大家指点下。

接着弃继电器不用,直接接电源和焊针,焊针夹紧两块薄铁片,通电,哦也,亮了,but,亮的是焊针,不是薄铁片!焊针跟薄铁片粘一起了,轻轻用力,掰下焊针,薄铁片上没痕迹啊!杯具了......。

大家教教我该如何让改进啊?

网友:
呵呵,这种继电器不是直接输出电压的,而是控制管脚之间通断的。2,7之间接220V电源,当延时继电器不动作时,1,4、8,5接通,动作时1,3、8,6接通。你当初做实验时,只是在2,7之间接上电源,而公共脚1、3没有接上任何信号,自然在3、4、5、6脚没有输出了。

网友A:
要加接触器的,定时器调到0-5S的范围。另行灯变压器电压、电流也不对,6.3V时是不会有3000VA的,估算也就200VA,重绕吧!

楼主:
请教楼上那这个继电器还能用在这个上面吗?不能的话该换什么继电器啊?

是不是应该将电源再接1、3或者6、8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接触器的,定时器调到0-5S的范围。另行灯变压器电压、电流也不对,6.3V时是不会有3000VA的,估算也就200VA,重绕吧!

晕哦,容量3000va的变压器6.3v只有200va?那其他的容量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哦,容量3000va的变压器6.3v只有200va?那其他的容量哪里去了?

其它的容量分配在36V、24V和12V上去了。

网友:
线径太细,加粗重绕

楼主:
查了下百度,好像这个变压器的各路最大电流是限定的,以最大电压的电流为标准,就是3000va/36=83.3a

请教,一般这个电流能做电焊机吗?

网友:
电流是和线径成正比的,限定也只是说是它的标准,加粗线径就可以加大电流,继电器可以不用,用一个大功率的行程开关。应该可以用的。(用6平方的家装线试试)

网友:
把所有的次级线圈全拆了,用150平方毫米的紫铜线包上绝缘层绕2-3伏就成。

网友:
如果是磁饱和变压器是不能做点焊机的

楼主:
唉,我看到6.3v的线是非常粗的啊!有1cm宽,比36v的线还粗!应该电流不会小吧?

网友B:
你的的输出线有多少平方?够大的话,6.3V你可以拆了并线重新并绕过!你用的焊针是用什么材料,是紫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的输出线有多少平方?够大的话,6.3V你可以拆了并线重新并绕过!你用的焊针是用什么材料,是紫铜吗?

应该不是紫铜,就是氩弧焊焊头中间那条很细的焊针

网友:
焊针也限制了电流

网友:
你的输出线要在50平方以上的 点焊的针要用铜的  这个也叫电阻焊  就是比谁的电阻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紫铜,就是氩弧焊焊头中间那条很细的焊针

氩弧焊的那是钨针,点焊怎么能用。要用紫铜棒。

楼主:
要直径多大的紫铜棒啊?那个尖尖要多大呢?

网友:
指头那么粗,乌鸡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直径多大的紫铜棒啊?那个尖尖要多大呢?

像你只有3KVA的变压器,紫铜棒直径有8mm左右就行,焊点的接触面积有1-1.5平方毫米也够了,但是要用150平方毫米左右的线绕2伏左右,如果窗口面积不够的话,要拆除其他的次级线圈后再绕。

网友C:
2V只能焊接很薄的铁皮5V最好等加格控制电路要不很容易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2V只能焊接很薄的铁皮5V最好等加格控制电路要不很容易炸开

我的最理想状态就是能在角钢上面点焊0.8~1mm的锌铁皮,你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V只能焊接很薄的铁皮5V最好等加格控制电路要不很容易炸开

电压高才容易炸开的。我的点焊机空载也就2.7V,还嫌高了,可以焊接1mm不锈钢板,4+4mm的不锈钢丝,关键是电流,我的点焊次级绕组截面积360平方毫米左右。

网友(2022-07-01):
引用 网友A:
要加接触器的,定时器调到0-5S的范围。另行灯变压器电压、电流也不对,6.3V时是不会有3000VA的,估算也就20 ...

有没有完整的时间继电器+接触器的微波炉点焊机接线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