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80D……锁不住啊……

楼主(2011-01-01):
今天飞180之前测试一下。左手手抓住飞机起落架,右手加大油门……发现油门小的时候,左手转动飞机,慢速旋转飞机,尾翼都会转。但是油门加到很大后,左手用力悬转飞机,尾翼都不动……这是不是温飘啊?温飘的话为什么小油门,左手慢转飞机,尾翼很敏感……油门大了,旋转趋势更大了,反而不敏感了……??甚至尾翼都不动,这样飞上天还不自旋了&
求高人指教

网友A:
晕你,这种飞机还考虑什么温漂啊,如果你这种情况不是动了4和1上面的调节旋钮,就是尾电机要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尾电机要挂了?我才飞了三次不到啊……我晕
四合一上面没动过啊……

网友B:
你上电步骤有问题,是你操作关系。

网友B:
看起来像尾马达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电步骤?求详解

网友A:
详细看了你的故障情况,基本可以判断尾电机的电刷有烧蚀 也就是电机快挂了。你这种情况我原来遇见过,拆开尾马达一看,部分电刷已经烧蚀,所以小电流能通过电机可以旋转,大电流接触点小,电阻大,温度上升快,着成接触更不良,所以基本在大电流无法转动的情况

网友C:
换CN12吧 180D尾电机挂得很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果然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下电机发现我的尾电机完好,碳刷只是稍有磨损。电机复原的时候把碳刷弄坏了,我晕……损失了原尾电机……
机器陀螺仪 好像没有归中,上天后总会有些往左旋转导致转圈圈。方向舵要稍向右才能保证不转动。但是升降舵往前打飞机又会向又转弯

网友D:
本来尾电机是好的 结果被你给糟蹋了 华科尔陀螺仪敏感的问题,在你手上使劲抓着 飞机的陀螺仪会认为不需要尾电机转动就可以保持平衡,所以你看到尾电机不动,而且是越大越不动,如果想让它动,你抓飞机的时候不要死抓,要感觉飞机的力量,几乎是在你手上不使劲,那样尾电机才会动,华科尔前后电机的飞机(如180D 和CB100)都是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对头,不过我用手用力扭转当时也不转,可能是转的不够给李,飞起来有点左转…我调了一下陀螺仪没用……几乎没变,可能我调的幅度小了……最后我用控微调居然给调好了……长见识了……还好这次损失的只是个尾电机,过段时间就改cn12^

网友E:
用手抓和实际飞是不一样的。
偶改过004,用锁尾陀螺接电调接尾电机,用手抓着的时候,尾电机不怎么转。可是实际飞,锁尾锁的很好。

网友F:
改CN12那么容易吗?首先CN12放不进原装电机那个位置,再则原装电机轴上那个万向头你根本取不下来。除非你把整个尾部都换掉(换成ESKY HONEY BEE CP3的),那样代价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