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X7控坏了發射部份

楼主(2011-01-01):
請問 那裡可以维修,証實圖2這個 發射部份壞了. (已拆另一正常控 發射部份更換及便使用中)

楼主:
上不到圖?

网友:
换个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个模块<<< 請問 是否DX7 的或其它品牌?如是DX7 的,可以在那裡買到?

楼主:
附圖

再試上圖

圖1

圖1

圖2

圖2

网友:
楼主这么快就坏了啊
是怎么搞的,教教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小心,忘記接回天線插,開控數分鐘后,金屬屏蔽部份及穩压 IC LM2937 熱騰騰,之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
把这个发射管换一只试试

网友:
炮弹憋在泡桐里 自己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個是穩压管啊

网友:
哦我还以为是功率放大  有没有功率放大这个管 找出来换之

网友:
2.4G放大一般用的是PA,估计换的可能性较小,LZ真的杯具了,估计得花不少钱才能修好,进口货就是这个麻烦

另外问一下,天线没装回去就烧掉了吗?这是不是也是设计上的问题啊,虽说没有匹配天线发射出去,但是也应该不至于自己烧掉吧?请高手分析看看,说的不对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沒裝回發射天線開控數分鐘后發熱才知道出事,我也是這樣想,應該沒這麼容易燒燬的,但之后接回天線再開控,一分鐘後穩壓管及金屬屏蔽2.4G功率發射部份開始發熱得異常,接收又沒收到信號,這部份坏了。

网友:
烧得有点奇怪,估计是输出级功放管坏了。
我也经常拆DX7,吸取经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啊。
所以求教一下,那裡可以維修這控。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7281

Unigen的射频模块UGWJ4USHN33

网上搜下,可以买到的,单只大概¥160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了,不想改裝模塊,修理好便是,或換一個原廠的模塊也可。

謝謝各位的建議

楼主:
再次 请教,那里可修理好或可买到這发射部分 ?

网友:
回复 网友G:

记得改轴承的时候,也是忘记接上天线了。结果发现遥控距离不够,才想起来天线好像忘记接回去了。但好像没有烧掉了,现在还在用,就是天线断掉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没接天线,又不是大功率发射机,应该不容易烧毁啊,可以修好便可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I:
请问 2.4 的可以到那里修理 ?

网友H(2012-06-10):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昨天天线拔掉后,彻底烧掉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我的和图片里面不一样呢

网友J:
这个应该是高频头发射(功率放大)部分烧掉了,换吧。
上次有个朋友的换掉那个大稳压管不管用

网友K:
2937只是个电源芯片,应该是高频部分问题

网友L:
除非能買到高頻頭完好的屍體DX7,
否則只能致電Horizon Hobby看看他們有沒有辦法修理。
但DX7已經停產一年多了,DSM2 發射模塊可能沒有了,
也許可以給你換DSMX的,就是不知道要多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