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迷信x5,这种产品设计必定短命

楼主(2011-01-01):
说说使用x5这几天的切身体会,
第一,旋翼头炸鸡成本很高,很多部件都设计成易损件,如果是设计成冰人的那种结构倒是可以接受,因为一旦炸鸡或者受力在极端情况超过极限,那么可以先牺牲易损件,但是问题在于x5并没有明显的吸能件,一旦受力超过极限,一个小小的部件都上百,对用户来说成本非常高;
第二,由于机身设计非常窄,脚架设计又特别宽,我不知道这种设计的意图是什么,在脚架弯曲部位和机身连接的地方连续开了三个孔,本来这个地方就很长,受力的时候就很容易断掉,厂商再在这个地方钻好几个孔,所以这个脚架肯定会稍不注意就会断掉,厂商单独推出了一个所谓的机身和脚架加固配件,一套好几百,这足以说明厂商的设计是故意设计成这样,就是让你买改装件和增加脚架损坏几率,而且脚架也很贵,28块一副,材料就是两个非常细的塑料,我想x5伤脚架肯定会是普遍问题,这个飞机带上电池也不轻,这个脚架根本受不了这么大的力,悲剧的是这完全可以通过设计改进的,但是厂商却通过卖独立的改装件来挣钱,而且即使使用了脚架加强件以后,x5的脚架强度也非常不满意;
第三,x5电池固定座就在电机前面,如果不买一百多块的改装件,稍有不慎炸鸡,那电机肯定完蛋,蝎子电机的成本非常高,真的炸鸡造成电机损伤,连带电机固定座也会受伤,电机固定座跟机身连接的部位的碳纤结构只有两三个mm那么宽,反正我是被逼无奈买了个所谓的改装件来加强机身结构和保护电机,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这么设计的,是逼用户改装的,如果厂商不是故意设计成这样而且也知道机身强度的问题肯定不会出独立的加强件来提供升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故意让用户掏一百多来买他的所谓改装件,就是两根细细的碳板和几颗螺丝,一百多啊;
第四,x5的十字盘非常大,这个本来是可以作为优点来说的,但是事这个十字盘上面的小盘非常非常的薄,十字盘轴承非常小,轴承和十字盘盘体中间通过几层机械结构连接,公差非常大,十字盘作为直升机受力最大的部件,对强度的要求我想不用我自己说明大家都会明白,既然十字盘做的那么大,那轴承肯定要相应的增大,但是x5居然依然使用425小飞机的轴承外面再加个套来减少成本(难道450的轴承外面加个套就能做成600的轴承吗),我的飞机才买了几天,飞机还没有炸鸡,十字盘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虚位,十字盘上面的那两个混空臂也已经虚位大的非常可怕了,我原以为是我螺丝送掉的问题,后来拆开看才发现,这完全是因为轴承的问题,那个轴承实在是太小了,这么小的轴承根本无法胜任这个强度。
第五,x5的性能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我感觉这些优势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套机电子设备的强大,飞机本身的优势只有旋翼头本身的结构设计比较好,跟tg的设计有点像,但是tg的轴承比这飞机要好很多很多。
第六,x5的悬停油门曲线要调得非常高才可以,基本上油门在悬停要达到70-80%才能保证机身不狂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齿速比设计的原因导致转速过低,到底蝎子电机的优势是不是能100%发挥出来我真的表示怀疑,不过这个倒是可以通过改变电机赤或者油门曲线来修正,所以这个问题倒也不算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第七,泰世x5的尾桨夹是塑料的,这个设计无可厚非,但是并没有独立的尾桨夹套件卖,要更换那个尾桨夹必须连尾桨夹总成和中联一起买,一套一百多啊,等于我花一百多买了个塑料尾桨夹,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zOTMzNjYw.html

网友:
楼主帖子里有16个"非常"

网友:
十字盘确实不是很强壮的说

网友:
这虚位已经超过1.5毫米了,本来俺想弄台X5的后来听人说一大堆的问题,还是500ESP靠谱,炸鸡的成本也低

网友:
425 X5的十字盘这么设计肯定有问题,

如果不提炸机,是很好的飞机

网友:
X5应该是和亚拓550E一个级别 的吧

网友:
对于X5这类机型 我想厂家考虑的根本不是大众消费  所以配件死贵 他的设计就是挖空心思的减轻重量 减小机身宽度 增加3D 性能 并不会去考虑飞机耐不耐炸   所以我估计GUAI 是不会对这款飞机进行改进的

网友A: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

网友:
我的两架,X5飞到目前,为止,炸机两回,损失200块钱,脚架经常断是真的

网友:
入X5 2个月 目前没飞过一次 ~ 懒得弄...我10C坏了后 700 600 500没飞过一次~

只飞了425和450? 懒得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一时激动没注意,哈哈

楼主:
我希望厂商能够站出来为这个十字盘和混控臂的设计进行免费更换,如果厂商想逃避责任,那么作为用户我只能用脚投票,这样的厂商就是不负责任,恶意增加用户使用成本的厂商,这样的厂商做出来的产品用户能不能力挺,我想结果是非常明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

你说的对,但是问题是我不炸鸡他也会产生这么大的虚位,这纯粹是设计缺 陷造成的

网友:
我飞X5时间也不短了,可以说X5性能方面是很理想的。我感觉X5的优点是重量轻,旋翼头线性好,机身强度好,配件相对其他同档次的品牌要略便宜些。
以下就LZ的几个问题,说说我的看法和经验,仅供参加。
1.旋翼头中,我感觉中联是弱点。美式旋翼头在操控上的优势非常明显,以致很多名机也使用这种结构,例如xcell,d3,vibe,aurora,outrage,国内的TG等等。但在中联上开了个大孔装seesaw,主轴与中联的结合位置只能很短,炸机时,中联比其他结构的旋翼头更容易变形。这是结构决定的,就算国外名牌机,也改变不了。有得就有失。
2.脚架上多余的孔,估计是为了与其他机型通用吧。。。我炸机也断过几次脚架。另外,X5不带电池重量是1900克,应该是550级别中最轻的。

网友:
3.确实加了改装件会比较安全,但也不是不装改装机,炸机就坏电机。我在没加改装件前,大炸过两次,都是电池带断掉,电池飞出来。
4.十字盘设计大,为的是细腻的操控。轴承相对那个硕大的十字盘是要小些,如果跟其他同级机型的十字盘轴承比较,也就差不多了。下字盘产生虚位,估计是因为十字透内盘与大轴承内圈产生的,可以拆下来处理一下,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下修整方法,也建议厂商针对改进。下剪臂虚位的问题,估计是因为固定螺丝长度过长造成的,可以拆出来磨短些。
5,关于结构,X5采用美式旋翼头,这款旋翼头的好处大家都知道。机身设计优点在于强度比较高,反正我炸了好几次都没坏过。
6,悬停油门问题:想低转速悬停,请换装黑色橡胶圈。
7.尾桨夹不太容易坏,至少我也炸了几次,只坏过尾中联。也因为尾中联是外丝的,很长,炸机就容易弯了。尾中联有单独发售的配件。

网友:
帅就足够了。。。

网友:
  這廠商不想方法去改良自己的產品,

明知有缺憾,不去改,卻硬要人花錢買升級件!

十足華科爾的 豆腐十字盤,死不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