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求助~~~!

楼主(2011-01-01):
我的JJ是入门机丘比特V3,首次试飞就炸机尾翼断了~!然后在装尾翼的时候把尾翼电机搞坏了。以为当时不懂换了无刷电机,然后油门就不管用了。后来才知道无刷电机不能直接换。然后又换成普通电机,油门还是不管用。。。。。求教是什么原因啊?别外求教尾翼固定在电机上的方法!!
下边是我的JJ

楼主:
开机自动检测什么的都正常!!!

楼主:
尾翼螺旋桨不知道咋固定。。。

网友:
新手不懂 还是先换原厂的

这飞机有种升级的 耐用电机  还带桨保护器的 论坛 搜 丘比特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