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感度与气温的关系

楼主(2011-01-02):
我的401不论春夏秋冬,感度调70%都没有问题。但KDS800的感会随气温的变化而改变:夏天34度的时候感度只能设置到13%;现在14度的时候可以设置到45%。也就是说:气温越高,
陀螺仪
越灵敏:气温越低,陀螺仪就越迟钝。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A:
KDS陀螺仪很垃圾的!!

网友B:
还有球头扣,热胀冷缩。 今天飞才发现尾舵机拉杆怎摸一弯一弯的,原来球头口缩了。

网友C:
问题比较奇怪,貌似跟温漂关系不大

网友D:
必然的,角速度传感器都是微机电结构,受温度影响,就看厂家的能力了。做的好的都会带温度补偿的。

网友E:
呵呵,我这KDS800用了一年多,用习惯了觉得还不错。

网友F:
这估计和陀螺仪里的传感器的温度特性有关

网友G:
我用的是飞越那G550,感觉还行,没有温漂,估计是使用的传感器不同八

网友H:
KDS800要配9257那才是王道,可惜我现在要求高了,就没有用了

网友I:
应该是很多原因吧,传感器本身,减震垫,球头扣,O圈等,都会随着温度影响到飞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