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直驱电机菜鸟问题

楼主(2011-01-02):
请问下大直径盘形直驱电机和一般电机在做功上有什么不同呢???

  请高人指点~
用在电直上是更省电还是什么??请详细给于说明~谢谢

网友:
没啥区别。

没了齿轮减速,少了损耗,炸机没掃大齿!
不过3D时,电机固定不好的话,转子会有点陀螺效应,单向套磨损会比较厉害。

楼主:
 可是我怎么觉得扭力应该大很多呢??应该更省电才对~

网友A:
炸鸡不扫大齿了,会不会改烧电机电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怎么觉得扭力应该大很多呢??应该更省电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大一点吧~以前看到过有人这么改!不过现在那么玩似乎不多,不知道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炸鸡不扫大齿了,会不会改烧电机电调啊?

飞了2年,没事呀。
卡死的话,电调会失步报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2年,没事呀。
卡死的话,电调会失步报错保护。

你也是改直驱吗?和  masm32的一样吗???
就是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0660
用起来怎么样?省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怎么觉得扭力应该大很多呢??应该更省电才对~

整机负荷不会因为直驱而有改变,总动力是一样的,驱动大桨的扭矩也是一样的。
没了大齿就没有齿轮损耗,当然会省一点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改直驱吗?和  masm32的一样吗???
就是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0660
用起来怎么样?省电吗?

 俺的电机就是抢他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电机就是抢他的!哈哈哈~
强盗啊!俺也向抢

楼主:
不过  ,直径大扭力应该就大了才对,怎么会不省点电呢?

网友:
省点电,噪音小了,不炸大齿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