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恒龙坦克电池选配参数问题(C数)

楼主(2011-01-02):
元旦到手一辆HL 3839-1 原装7.2v 2200mah 不知道几C的电池 开始想换锂电玩因为直机固定翼都用锂电所以有一套una6 、maxpro x3  感觉镍氢电池充电太麻烦 所以想请教各位 恒龙坦克最高可以配多少V多少C多少A的电池 谢谢!

网友:
2cell 8.4 v 15-20c 4000ma

网友:
2S就好,C数小点的安全点,不然扫齿没商量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2楼的朋友推荐15-20C还不够小吗?

网友A:
换锂电最好波箱也换成钢波箱,不怕烧板子也可以用更高电压的电池,那更暴力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这东西似乎比固定翼难搞点

网友:
镍氢吧,3000-4000多就可以玩到手抽筋了,当然,关键是找到好电池。上TB看看吧。一般镍氢10-15C,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锂电最好波箱也换成钢波箱,不怕烧板子也可以用更高电压的电池,那更暴力
对没错,开始我用3S11.2V20C串2只10A的2极管用,现在是直接用暂时还没事!就想看看它几时烧板....!

网友:
上三洋动力电池吧,那个放电很给力的,而且电池还皮实

楼主:
感谢各位

谢谢各位贡献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