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跟踪天线另一技术方案

楼主(2011-01-02):
优点:
1.和OSD无关,任何OSD都可以用,通用性强,商家难以做垄断价格。
2.结构简单,算法也简单,商家难以形成技术壁垒,有利于普及。

缺点:需要2个图传接收机,不过图传接收机一般都很便宜,百特,百通的接收机一般就140元。
最大缺点:商家无法获取暴利,也就没有驱动力,所以商家不会想弄。

技术原理:

一个主平板天线,另一个辅平板天线(超小型),辅天线在舵机带动下以一定频率(例如每秒2次)不断以当前角度为中点,进行正负90度的旋转,检测左右各方向角度的信号强度,找出信号最强角度,然后将该角度信息提供给主天线舵机,控制主天线的旋转。

注:辅天线的转动频率没必要太高的,因为飞机在远处的时候,天线的角速度不可能很大。假如飞机在10公里外一秒钟移动90度,那么飞机的速度将是:至少每秒
10000米/COS 45度 ,这不可能,这个距离模型飞机,每秒角速度一度都达不到。
问题:飞机飞的近的时候,天线猛转咋办?
答 案:飞的近的时候,也就是信号强度很强的时候,没必要跟踪天线,天线停转即可。

所以这个有可行性哦

网友A:
辅平板天线不应该用接收机,应该用对应频带的场强仪

网友:
可行。。。。
有没有人做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平板天线不应该用接收机,应该用对应频带的场强仪

那玩意儿贵呢

网友B:
当然,只有你一个人飞,倒是不错的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只有你一个人飞,倒是不错的主意

可以多个人一起飞的,你再想想

网友:
一支红牛请人代劳拿天线就可以了 .突然想起拿我的70X 倍的高聚焦摄像机梆在接收天线控制杆同部行不?既看到飞机.天线也对准飞机 .行不?有机会试试.

网友:
楼主方案:不过要找到图像接收机中的中放位置.场强电压就在这里了.IC的那一脚通过测试就知道了.或查IC资料也可以.这一脚随接收信号强弱变化而变化.不过也需要软件配合才能合理控制舵机.这方案本人已曾经想过.不过沒有试过.希望楼主成功 .本人认为还是采用卫星定位安全些.即东径几度.北纬几度.海拔几高作为基准点来用软件控制舵机 .

网友:
下次接场強电压输出线出来.叫助手看万用表就移动到天线了.我戴个头戴眼镜

网友:
实际上很难操作,除了天线指向外信号强度和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飞机压了坡度,发射增益变小了,你这边怎么判断?

网友:
装6个平反天线好了,也不要转了

网友:
动背景中高速掠过点目标的双窗口捕捉算法?这个技术可不是一般人能搞得出来的。

楼主:
这种方案的特点很明显,和OSD也无关,通用性好,甭管你用什么OSD都可以用。
和GPS无关,即使GPS信号被干扰,也可以时刻获得清晰画面。

网友:
想法合理,批准实施

网友(2011-12-28):
我想装4个平板天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3个互成120°水平稍向上放置,水平360°覆盖,就像预警机一样,另一个对天覆盖头顶。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11楼的招我也想过用若干个平板天线做个球体天线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直接用高倍单筒望远镜吧,助手始终通过瞄准镜对准飞机,然后平板天线与望远镜同向固定

网友:
确实是一种非常通用的方案,就是软件需要有人开发。
很好的方案,有点像雷达扫描,感觉很酷,支持楼主。

网友:
软件算法应该还可以优化:
辅天线不用总是180度扫描,可以根据上一时间间隔飞机角度变化量来调整辅天线的扫描角度(例如4倍角度变化量,且不小于6度),找到最佳角度后,下一次扫描就已这个角度为基准(±2倍角度变化量,且不小于3度),这样就可以减少舵机工作时间。
如果软件算法进一步优化(扫描天线仅在上一最佳角度进行舵机最小角度的正反旋转,选取“左、中、右”信号中较强的作为当前最佳角度),甚至可以不用辅天线,直接用主天线进行扫描(牺牲一点主天线的接收信号强度)

网友C:
5.8弄个平板……放在你的机翼面上或机腹……前提是否有卫星接收……

网友D:
10楼说的问题,是你这个方案的致命缺 陷。

网友E:
。。。。。。。。。。。。。。。
靠场强,很不靠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