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如何选择 向老鸟们咨询(求教)

楼主(2011-01-02):
以下是我在淘宝上看的商家建议配置 都不一样 我糊涂了 不知如何选择 有人说会烧掉也有人说可以,老鸟们帮我配一个吧,本人新手,都不知道怎么整.昨天就开始咨询了,到今天却更迷糊了.

性能数据:
翼展:1000MM飘飘机
机长:800MM
翼面积:20
飞行重量:400G

A:配置建议:
飞行重量约400克
电机: 2208或2306(重39克 KV 2600)
电池:1800MA 7.4V 15C
调速器: 25A
舵机: 9克*4
螺旋桨:7035

B:配置建议:
飞行重量约400克
电机: 2208KV1500
电池:1000-1300mah 11.1V 15C
调速器: 18-30A
舵机: 9克*4
螺旋桨:7060

C:配置建议:
飞行重量约400克
电机: 2208或2306(重39克KV 2600)
电池:1800MA 7.4V 15C
调速器: 25A
舵机: 9克*4
螺旋桨:8040

D:配置建议:
飞行重量约400克
电机: 2208或2306(重39克 KV 2600)
电池:1800MA 7.4V 15C
调速器: 25A
舵机: 9克*4
螺旋桨:6030

网友:
我只说朋友飞机的配置,仅供参考
1M 4通好小子,电机2208 2600KV,电调30A,桨7035,电池2200MA 20C。
朋友就喜欢上天全油飞,7分钟回来电池3.8左右。
测试过1450KV电机 6030桨,无法滑跑起飞,只能手抛,但留空时间比较长。

网友:
我也来说一下,好小子这种飞机,400克以下起飞重量的有150克的推力就可以很平稳的在天上飘。2208 kV2600电机配7035桨,3S电池拉力会到800克以上,但是电流绝对超过30A,飞800克的飞机都有1以上的推重比,但是电机电调电池都在受折磨。

网友:
全重400G,我的迷你182,全重300g 换上新的AX1806 2500KV,10A电调 2S电池 5*3桨 据说拉力到250g左右了 飞400g的飘飘 肯定没问题 而且这电机轻啊!才1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