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4g6高手们,如何消除尾巴震动?

楼主(2011-01-02):
v120d02/4g6高手们,你们的鸡尾巴震吗?如何消除尾巴震动?我2台机器,都出现尾巴高频 震动问题,运转时,手持脚架,用手捏住尾支撑,都震手,拔掉尾舵机连杆、空桨也一样。去掉T轴和齿轮,只留尾轴和连接尾轴的尾齿轮,震动轻微,在承受范围之内。飞行时看尾支撑,明显左右高频震动,但锁尾、飞行都还正常。已更换主轴、横轴、大齿、尾齿、尾桨、t轴、转向件、齿轮架,问题依旧。
特别说明:我更换的是d02为一个原装尾轴配一个非原装的尾管;4G6为非原装尾轴配一个非原装的尾管。难道问题出在这里?非原装货是从网上买的碳纤维四方空心棒和1.5mm碳纤维棒自己做的。

网友:
我的4G6S 不上大桨尾巴震动比上了大桨厉害多了
上次调机,把东西几乎换了个遍尾巴都麻手得厉害,后来上上大桨居然就好了,不震了
不知什么原因,反正不震了就这么飞不管了

楼主:
最终更换一个尾巴轴承,震动降到可接受范围。我发现尾巴轴承挺易坏,还不易发现,不知有没有替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更换一个尾巴轴承,震动降到可接受范围。我发现尾巴轴承挺易坏,还不易发现,不知有没有替代品。

淘宝上大把的买。看下爆炸图上的型号。照着买

楼主(2011-03-20):
最近一次尾巴震动解决方法:
在确定尾轴笔直、尾桨平衡的前提下,试了各种方法,未果。最后发现问题所在,罪魁祸首属套在尾轴上的塑料支撑柱。原装的早丢了,后为了能方便的更换尾齿轮,自己做了个比较短的,这样尾齿轮可以轻松放进去,这就导致主轴上的尾齿轮失去了推力。最后找到了一小段金属空心柱,比原装的支撑柱略短,加一个横轴垫圈后总体长度比原装的略长一点,全塞进去后略紧。没关系,因为横轴垫圈外侧、尾侧齿轮底端正好与轴承内环尺寸相符,不会有任何摩擦;开机测试,那叫一个稳定,用的还是略弯的尾传动轴呢。我想原理应该是尾轴方向顶紧了后,抵消了这个方向所产生的大部分虚位吧 。用这方法同时解决了我用microheli尾波箱需打磨尾齿轮的问题。

网友:
见识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