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双凸飞翼失速求救

楼主(2011-01-02):
提示:

网友A:
那个风扇我喜欢

网友B:
頂那張海報!

网友C:
机翼后略相当于机翼上反,你现在又加上反角等于机翼后略角过大,这样的做法就会导致翼尖升力严重下降,转弯不失速下掉才怪呢!

网友D:
头轻是毙命!

网友E:
飞翼重心很重要

网友F:
电机抬这么高,明显是头超级的轻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只能说是翼型有问题了~

网友G:
飞翼是需要用S型翼形的,单纯的双突会出现稳定性下降的问题,也就表现为是容易失速
重心前移一点,两个垂直尾翼要仔细检查是否和中轴线平行,左右垂直度是否一样(
都要和主翼垂直
),机翼是否变形,在适当减小垂直尾翼的面积试试看

网友H(2011-08-07):
老鸟们,我是菜鸟
你们飞翼的详细图纸吗!!

网友I:
机头为减少对地球的损害加了缓冲珍珠海绵,今天试飞后炸机无数次,实验证明我这个飞机多次撞击地球后飞机机头轻微内伤,地球没事……
低速滑翔是多低的速度?
如果速度太慢时打副翼,不失速才怪
建议lz加边条、鸭翼

网友J(2011-09-10):
翼形太薄了,于是低速时空气效率小。。。。。。不知对不对

网友K:
重心再放前

网友L:
新手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