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50悬停试飞。。。

楼主(2011-01-02):
。。。首先声明:由于本人技术不行,所以不能算测试,只是给大家参考。。。

视频里的配置:GY650+3688HB+500机身。。。我不断摆尾,是想看看它的刹车和定位精度。大家会觉得摆尾不够利索,那是因为默认陀螺仪的设置,摆尾很敏感,容易摆尾过头,所以我将它的“控制非线性”设为-40。。。在视频里的机子急加油和急降,尾巴都锁得不错,但还可以调得更好些

网友:
锁得挺好的。

网友A:
  機機不錯,但站得太接近了!

射槳會如何?一時電子故障又會如何?風一大吹機機向你又如何?

自己技術一時不靈光又如何?

安全第一!不要因為娛樂而出大意外!
這是500呀!不是450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機不錯,但站得太接近了!

射槳會如何?一時電子故障又會如何?風一大吹機機向你又如何?

自己技術一時不靈光又如何?

安全第一!不要因為娛樂而出大意外!
這是500呀!不是450呀

多谢提醒 我现在一般不会这样飞的,只是调试时才试一下,而且机子的高度都不会在头部的高度。。。再此多谢您的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 我现在一般不会这样飞的,只是调试时才试一下,而且机子的高度都不会在头部的高度。。。再此多谢您的提醒

   我看到你的大機機,我也想買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的大機機,我也想買一台!

大JJ确实稳滴,一般刮风一点问题都没有,做动作会比450迟缓些,有时间给你及时纠正,声音也够震撼。。。有机会您也买一部爽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JJ确实稳滴,一般刮风一点问题都没有,做动作会比450迟缓些,有时间给你及时纠正,声音也够震撼。。。有机会您也买一部爽爽啦

  不想燒太多錢,看中了亞拓新春優惠 500E 塑膠.....

网友:
这个技术 啥也没看出来

网友:
视频中可以看到刹车确实不够利索,说实话,锁得不怎么样,
人家KDS800+MD922也不止这个效果,估计楼主没有把GY650的性能发挥出来,
--------------------------------------------------------------------------------------------------------------
很多人喜欢用急加油和急降来测试陀螺仪,其实那主要是转速和桨距的配合问题
并不仅仅是陀螺仪和尾舵机的事情,
即使ESKY-0704B也能不错的完成彩虹动作,
说明反复推拉油门产生的动转距,一般陀螺仪都是能锁住的

网友B:
这两天我也在试这个陀螺。LZ可以试试把传感器灵敏度设置调高些,把自旋速率调到700度/秒或者更低(该陀螺默认的自旋速率比GY401高许多,不太适合细腻的控制),然后再把刹车硬度根据实际飞行调到既不回弹但也不软就可以

网友:
完全就是尾桨转速和陀螺仪敏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我也在试这个陀螺。LZ可以试试把传感器灵敏度设置调高些,把自旋速率调到700度/秒或者更低(该陀螺默认的自旋速率比GY401高许多,不太适合细腻的控制),然后再把刹车硬度根据实际飞行调到既不回弹但也不软就可 ...

根据您的意见,我又设置了一下,将“最大自旋速率”设为720度/S,“控制非线性”设为-20,“左右刹车”都设为5,现在摆尾利索了。。。呵呵。。。这陀螺仪胜在:可设置的选项多,可以根据每台机子的特性而调整。

网友:
看来这个陀螺仪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就看里面的IC,也比扶她爸的401强了, 软件设置的在人性一点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看里面的IC,也比扶她爸的401强了, 软件设置的在人性一点就更好了。

软件设置,我觉得已经很好用了,全部功能都可以在摇杆上完成,也不用买设置卡。。。好像GY520要完全设置要另买设置卡,还要电脑上设置吧

网友:
技术确实不行,高度都稳不住啊

网友:
这样测试陀螺仪性能?

网友:
新东西出来了,一帮人等着看好坏,喊着闹着让小白向前冲,真有小白出来说两句,满天的风凉话,你们技术好不好无所谓,尊重人家的劳动,人家没说自己技术好

这个陀螺还真不是280元的定位能够描述的东西,不要被价格迷住了眼睛,各种高端货我都试过,也就那样,g20没什么差的地方

网友:
效果还不错啊!

网友D:
这个陀螺的设置能简单说说吗

想在自己用之前最好有点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在自己用之前最好有点把握

很简单的,说明书上说得很清楚。。。
我简单说一下:先将机子停定,打方向杆至左边3秒,进入设置程序。。。然后左右打方向杆,选中你要设置的选项,再打方向杆至左边2秒,进入参数选择。。。长打方向杆至右边,退出设置。

网友:
好的。谢谢

好像是很简单。等对着说明书研究更好点吧。哈哈

网友:
什么都不说,强力的顶一下

网友E:
感觉不咋样 也就这个档次的陀螺仪吧280一个      刹车很肉 不利索 尾舵机也不行 估计这个陀螺仪简单3D 还是可以的 陀螺仪能不能发挥好的效果 尾舵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超过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咋样 也就这个档次的陀螺仪吧280一个      刹车很肉 不利索 尾舵机也不行 估计这个陀螺仪简单3D 还是可以的 陀螺仪能不能发挥好的效果 尾舵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超过陀螺仪

我的水平不行,想看这陀螺仪的真实水平,请看下面帖子:G20、GY650、GT-9都是一样的东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6137&highlight=G20
想看刹车,请看阳台大侠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6060&extra=page%3D4

我觉得,以这个价钱有这个性能,已经使一些人很难受了。。。

网友:
这价位我宁愿收个二手的401

网友(2011-04-14):
我也用gy650 就是开机自检通过 然后转动飞机 尾舵不动 也就是不锁尾的问题 还么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