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教一个电热管的问题.

楼主(2011-01-02):
需要用到单端的不锈钢电热管,规格是10x150mm,200瓦的.
由于没用过,有些情况不清楚,有了解的朋友请给讲讲.
我想知道200瓦的电热管能不能把自己烧的通红,多长时间能红.
200瓦如果不行,多少瓦的能在3分钟内烧的通红.

网友A:
你要3分钟内烧红干什么? 温度要求多少? 我就是做加热器的,加热管,铸铝加热器铸铜铸铁加热器。

楼主:
恒温箱.400到500度吧.
内部空间250x250x250,打算用16根200w的电热管

网友A:
你要?还是已经买了?到底什么情况?要我可以给你做,可以发传真给我051489083283

楼主:
我目前是想了解一下200w的管3分钟内能不能红,如果不能,多少w的可以.

网友A:
你要的话,我明天拿个试下

网友B:
不锈钢电热管不能作为热处理炉热元件使用,只能用于熨斗类和流体或注塑加热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不锈钢加热棒?不就是400-500度左右的恒温箱吧,还是用电炉丝既经济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