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450,已经装好!

楼主(2011-01-02):
我的X450也到了,上图!

包装没被压坏

包装没被压坏

附件都齐全

附件都齐全

和X650一样的飞控

和X650一样的飞控

网友A:
我的X450已经飞了几块电了。

网友:
 , 快快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450已经飞了几块电了。

呵呵,你厉害,我正在调整,现在起飞会漂移,我装的是十字!

楼主:
一次传多图会失败,有点麻烦,只能分开传了

4只脚

4只脚

脚+上盘

脚+上盘

4电机

4电机

下盘,螺丝未到,只能自己去买了,可是比较长,所以只能装这了!

下盘,螺丝未到,只能自己去买了,可是比较长,所以只能装这了!

楼主:
继续

看得出,螺丝比较长,希望不会影响里面的电线

看得出,螺丝比较长,希望不会影响里面的电线

装电机,用原装M2螺丝固定

装电机,用原装M2螺丝固定

电机装好

电机装好

电机,电调底板都上好了

电机,电调底板都上好了

楼主:
继续

装设备

装设备

这根塑料杆比较难上螺丝,结果断了颗螺丝,后来才发现,原来螺丝是塑料的..

这根塑料杆比较难上螺丝,结果断了颗螺丝,后来才发现,原来螺丝是塑料的..

断的螺丝,还好有备用螺丝!

断的螺丝,还好有备用螺丝!

设备固定好后

设备固定好后

楼主:
继续

全部组装完毕,上电试试电机的转向,接收用的是天地飞2.4G7通

全部组装完毕,上电试试电机的转向,接收用的是天地飞2.4G7通

上浆试,各向遥控正常,不过好像飞机还是X字飞行状态,所以要上软件设定飞控!

上浆试,各向遥控正常,不过好像飞机还是X字飞行状态,所以要上软件设定飞控!

最后,来张儿子拿X450的照片~明天上视频,谢谢观赏!

最后,来张儿子拿X450的照片~明天上视频,谢谢观赏!

楼主:
最后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是,电池的匝带该怎么绑才能固定稳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是,电池的匝带该怎么绑才能固定稳电池!

捆电池,一是要扎带,二是要带背胶的尼龙搭扣

网友:
回复 楼主:

考虑过用胶带粘没?

楼主:
哈哈!爽飞回来,飞了2块电池,每块电池飞了5分钟左右,没带电量显示,不敢玩太尽,断断续续的,4个脚被磨掉了不少,明天要加装防撞和防拖才行!

网友:
就这么简单飞完啦   说说感觉啊  !!!

楼主:
今天DIY了一个脚

用钢条DIY的4个脚

用钢条DIY的4个脚

重量

重量

装好后的效果

装好后的效果

装好后的效果

装好后的效果

网友:
脚丫太有才了,如果设计成能收缩的   呵呵 完美!!!

网友:
弹性脚架做得不错。

网友:
脚架设计的真不错。这两天找螺丝胶的同时,我也去留意一下路边的废辐条,太原这卖车子的太来劲,废旧辐条路边就有。上回V刹弹簧断了,就捡个根辐条自己DIY了根弹簧。

我的螺丝和TM10已经到了,给圆通打了电话说今天就送到,不知道上午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