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池问题

楼主(2011-01-02):
刚买了两块1S  600MAH  20C的电池,飞起来发现4#6只能飞5分钟,原装的1S  600MAH  15C电池能飞10分钟呢,差的也太多了。是不是电池虚标?

网友:
比比体积就知道个大概了

现在一般电池生产厂的技术都属于差不多的技术,所以体积和容量的比也是差不多的。当然,如果体积差不多,而飞行时间差很多就要注意了,比较多条件是要一样的,一样的充电,一样的温度,一样的模型……。

楼主:
问题是你说的条件都一样 就连充电我都是把3块电池用转接线在b6上一起平衡充的

网友:
如果充好以后电压也是一样的,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电池存放的时间长了,性能会下降。看看它的出厂年月。

楼主:
有问题的是w/0/10/07,没问题的是w/0/06/10。靠,不会是07年10月生产的吧?

网友:
如果真是07年的电池,有问题是很可能的。

引用 楼主:
有问题的是w/0/10/07,没问题的是w/0/06/10。靠,不会是07年10月生产的吧?

有些锂电池放久了性能会降低。

网友:
电池质量问题,虚标也没那么离谱。

网友:
唉,早用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