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机防丢为什么不安个汽车gps防盗器呢?那种袖珍式的!

楼主(2011-01-02):
刚在淘宝搜了一下,汽车gps防盗器现在可以做的很小了。按上sim卡 可以随时知道在哪,就算丢了也好找!比自动回航安全系数高吧!还便宜

楼主:
刚在淘宝搜了一下,汽车gps防盗器现在可以做

刚在淘宝搜了一下,汽车gps防盗器现在可以做的很小了。按上sim卡 可以随时知道在哪,就算丢了也好找!比自动回航安全系数高吧!还便宜

网友A:
便宜的都是用机站定位。。要不得的。。误差起码500米。。要用GPS定位的。那种一般在400左右

网友B:
掉下来砸坏了就算100%能找到,怎么及得上50%的几率完好无损的回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都是用机站定位。。要不得的。。误差起码500米。。要用GPS定位的。那种一般在400左右

gps的  200露头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下来砸坏了就算100%能找到,怎么及得上50%的几率完好无损的回来呢?

最贵的电子设备回来了还不满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的  200露头就能搞定!

发个连接来看看。。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贵的电子设备回来了还不满意?

楼主的电子设备原来是看价格的,越贵的越结实啊。
掉下来就算不砸坏,可能还会被淹、被偷、被讹、被拘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连接来看看。。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淘宝  搜gps汽车防盗     多得是!

还有8楼的朋友 我是来给大家建议的  不是来吵架的!谁都不希望自己提控回家不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