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赛TW-747Ⅲ组装过程

楼主(2011-01-02):
组装过程比较漫长,照片慢慢上传……
开箱照

外包装:

主要部件:

楼主:
机身电机座及电机,电机规格4012,KV值900,商家标称拉力1600G

楼主:
电机上到机身后的效果,发现一个问题,电机自带两颗螺帽,根本无法用来夹紧桨叶,使用桨夹吧,电机轴太长,电机运行时,轴抖动厉害。

楼主:
考虑再三,决定给电机动手术,把电机轴从螺纹开始位置锯掉,使用4MM桨夹,长短粗细刚好。

楼主:
各舵机、连接杆安装过程省略……
特别说明:机翼出厂时,已做好了襟翼,但没有开口,自己动手,把襟翼给利用起来。单支机翼长78CM,翼展1.56M

楼主:
机翼带了一根加强杆,并预留了插孔,但穿一根杆有一个问题,两只机翼会以加强杆为轴旋转,在往机身上安装时很不方便,难以准确定位机翼的固定螺丝孔,利用一段报废的发射天线,再给加一根吧,这样两支机翼就不会乱动了。

楼主:
电池舱盖的加固:机身所带的电池舱盖为4颗磁铁吸附,因为计划悬挂拉烟弹,担心强度不够发生空中脱落,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用2个空闲的舵机臂来做电池舱盖锁栓,具体做法如下:用电钻在机身上钻出一个直径6MM,深4CM左右的孔,在孔中注入热熔胶,注胶时一定把胶枪头插入孔中进行加注,保证胶水完全充满孔洞,立即把将1颗长4MM左右的自攻螺丝穿过舵机臂,并连同舵机臂一起摁入孔中,使胶水与螺丝及舵机臂完全紧密接触,等待10分钟左右,直到胶水完全冷却变硬的时候,用螺丝刀将螺丝慢慢取出(切记不可操之过急,胶水未完全变硬之前,取出螺丝的话,胶水会附着在螺丝上,导致前功尽弃),然后轻轻摇动舵机臂,并取下它,最后用美工刀修理一下溢出的胶水及毛刺,再用螺丝将舵机臂安装回去,以舵机臂能自如转动又不是太松为原则即可。

网友:
好大的机舱

网友:
赛斯纳182嘛 应该比较好飞

网友A:
好大的机翼

楼主 这个大赛 花了多少银子  都包括哪些东西呀   在哪个淘宝店买的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快装,等着看首飞。

网友B:
用发射机天线加强,你也太厉害了吧,不觉得太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大赛 花了多少银子  都包括哪些东西呀   在哪个淘宝店买的  我也想买一个

空机:368,另外买了一个4012,VK900的电机90元,舵机、接收、电池等东西是以前攒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发射机天线加强,你也太厉害了吧,不觉得太重吗?

只用了一段,不是整支天线,很轻的。

楼主:
做一个拉烟弹舱

网友:
好强势的飞机

网友:
动手能力够强,塞斯纳普遍前起落架有问题,不知准备改动否
应该是蓝宇的飞机,泡沫质量还行,我有架jeebee,摔了N次接着飞

网友:
杯具的大赛!

这个大赛我买的时候一共540元!空机加XXD50A电调邮费,一共540元,刚开始是原厂马达,好像是1806N,第一次首飞炸鸡,原因是马达脱落,后来和商家说了一下,换了郎宇2208KV880的,桨是1260,用的是2200MAH  25C  3S电!这机机飞起来感觉动力有些不足,,好像要用4S电池飞,!!不知道怎么贴视频,,发两个链接吧!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0NzkyOTAw.html第一次炸鸡的(首飞)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4MDk4MDA4.html第二次成功拉起,动力过于有些勉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xMTYwNjU2.html第三次航拍!
目前这架机机挂墙上做静态了!!第三次动力足够,两块2S电池串联的!

网友:
大赛...飞的狠稳`!

网友:
喜欢大赛   就是出门不方便携带

楼主:
给赛斯纳的前起落架加固
赛斯纳前起落架普遍偏软,这是不争的事实,利用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原理,给它的前起落架做个加固装置吧,顺便把前起落架换成弹簧减震起落架。
材料:平日里收藏的破烂玩意中,选取一块0.8MM厚的板子作为加固材料,不知道是不是不锈钢,反正比较硬。
1.材料粗加工

2.材料细加工:造型及打孔

太硬了,钻头跑偏了

楼主:
3.定位加校正

4.固定螺丝孔及螺丝
机身打孔

注胶

摁入自攻螺丝

待胶水完全冷却后,旋出螺丝,并用美工刀修剪溢出胶水

楼主:
5.把固定片固定到机身,并上好弹簧减震起落架,保证起落架的轴能够灵活转动,支架在起落架正常位置时并不受力,只是在起落架前倾或后倾时才受力,但对起落架左右倾则无能为力,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到了,可以做一个“人”字形的支架来解决,可惜钢片太短做不了了。

楼主:
前起落架加固装配完成,待验证效果。

其实,支撑架按我的想法,还有两种造型方式更牢固,更稳定,可惜我的钢片太短了,做不出来,如果现在这种方式效果不好,我将考虑换另外两种方式进行加固。

楼主:
顺便把自己用服务器包装箱泡沫做的飞机托架拿出来靓一靓,做工粗糙但很适用,装配大赛期间,多亏了它。

网友:
有才之人呀

     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C:
不错的起落架改装!

我也尝试看看能不能改了,不过我的大赛在第三次航拍任务中受了点轻伤,机头罩炸开一条,但是粘一粘还是可以用,襟翼被挂断,已经修复好,,至于这个起落架前后运动也发现过,看了你的改装帖子,我还是准备用“人”字型,哪样的话,两边分开,受力比这个要强好多!!给你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尝试看看能不能改了,不过我的大赛在第三次航拍任务中受了点轻伤,机头罩炸开一条,但是粘一粘还是可以用,襟翼被挂断,已经修复好,,至于这个起落架前后运动也发现过,看了你的改装帖子,我还是准备用“人”字 ...

我首先到的是“人”字型加固方式,只因为那个钢片太短了,做不了“人”字型,只有先做个“一”字型验证一下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首先到的是“人”字型加固方式,只因为那个钢片太短了,做不了“人”字型,只有先做个“一”字型验证一下效果
一字型的会转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字型的会转动啊??

你说的是什么方向的转动?经实地飞行检测,效果不错,稳定很多

网友(2011-10-22):
我的首飞30米就冒烟自由落体了,原配电调起飞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