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用3s800mah与 3s1000mah动力会有差别吗?

楼主(2011-01-02):
3s800重量较轻,3s1000重量较重二者飞250来!!哪一个电池比较来劲?

网友:
都是3S 肯定轻的来劲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800的更适合暴力飞. 1000的只是让你飞的时间更长而已

网友:
800更给力

网友A:
实际上飞过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飞过才知道。

这话实在 因为如果放电一样的话1000的电流是比800大的 所以不试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话实在 因为如果放电一样的话1000的电流是比800大的 所以不试是说不清楚的

完全错误的,回高中重学物理吧.
如果电池的C数一样,1000mah电池的电流是跟800mah基本一样的.所以当然800mah更好飞,因为飞机更轻.
C数不同就另当别论.不过即使C数大也只是在油门最大时有区别,悬停航线时1000mah和800mah的电流基本一样.

网友:
1000   980   850  我都在用。
1000飞行时间比850的最少多30秒~1分钟。
不过带来的问题是。头罩带不上。
如果按带头罩用850的重量,和不带头罩1000是基本相同的。
我通常用1000的航线,3D用回850可以带头罩,
我也用450PRO的头罩切了用,不过重量也增加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