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ookum sk-720无副翼控制系统好吗?

楼主(2011-01-03):
如题....

网友A:
听说不错,楼主有钱可以考虑买个试试看

楼主:
可是好贵... 听说好而已,这里马币1200,折合人民币要2577 -.-
想着怎样,又不知道futaba新的 CGY750好不好-.- 想想futaba的应该很好设定,直接有个显示器了,应该不用电脑了吧。skookum也是有显示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不用经过电脑设定。
矛盾犹豫啊 !

网友B:
我也打算买,在等商家货到,你那个如果真是这价格应该算便宜的了,可以查下米国的价格,呵呵。这个是带自平衡的,和一般无副翼不一样,GY750应该也不带这功能,和他有相同功能的一个是GBOOT900还有一个是新出的Helicommand HC3-SX,呵呵价格都很贵。目前做的功课就这些了,看国外的讨论好像是GBOOT900的平衡开关是要在开机前就选择好的,也就是说不能在飞行中切换

网友C:
SK720我也定了,也在等商家货到

楼主:
那只有请楼上两位前辈用了说说心得了,之前我想听错了,经天证实是1300马币,人民币要2790。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