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做好了,用15MM厚钢板感觉还是有点单薄

楼主(2011-01-03):
雕刻机做好了,虽然用15MM厚钢板做的,但感觉还是有点单薄,不知能不能在机架表面刷一层厚一点的树脂,外观好看一点还能增加一点刚性。 不知可不可行。
不知树脂要用那一种型号和要添加什么纤维增加强度。

网友:
帮顶
增加一点刚性,改大点光轴,外框是可以

网友:
光杆的问题吧?

网友:
把导轨换成这种支撑式的就可以了..LZ的光杆只有两头支撑这样很容易产生振动..

网友:
光轴有点细了

楼主:
用的是25的加硬光轴,应该够了吧。

网友:
结构明快,15mm的钢板,肯定够的,如果感觉不够,是不是装配不够紧密?

网友:
能让这么多人顶的贴子肯定是好贴子,不管了,俺也顶。。。。

网友:
能说说丝杠的价格吗?如果是淘宝买的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看起来没有用直线轴承啊

网友:
滑动摩擦???

网友:
不是钢板的问题,我看是结构的问题,底座细小的一条,大部分悬空,X轴两侧好像是几块拼的(看不清)

网友:
我看是结构的问题

网友:
开放曲线壳体只有封闭曲线壳体刚度的几十分之一

网友:
板子是够厚,但这种简单螺丝拼接的方式好象影响强度。比如图的左上角,加个三角形铁块是不是强度会增大?

网友:
我觉得把底座加宽就好了,稳重点好

楼主:
就是立柱跟Y轴连接有点弱,还有不是简单的靠螺丝拼接的,我是尽量做到有支撑再用螺丝拧紧的,上树脂是想让外观厚实一点,漂亮一点。

网友:
这样式的雕刻机其实不能称之为做,而要称之为组装!!哈哈

网友A:
结构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全套做完多少钱啊?

网友:
钢板用再厚 滑块是铝的 其实是一回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的,钢板我是买的,线切割也是叫人家加工的,光轴和螺丝轴承等等也是买的,这些我通通做不了。我只是设计了一下结构,虽然有些缺 陷。至于这样做是想尽量做到性价比高一点,结构上做了一些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