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小毒一下---幽灵(Spirit)DLG样机装配(添加试飞图片)

楼主(2011-01-03):
这个还只是样品,不是定型的产品,最终的产品在细节上应该还有不同。
  期待定型产品早日发布。

平尾翼台是打磨以后才拍的,舵机板没在图中

平尾翼台是打磨以后才拍的,舵机板没在图中

完全蒙好蒙皮的机翼。

完全蒙好蒙皮的机翼。

同样,尾翼也蒙好蒙皮。切割的部分是我做的,套材中是完整的。

同样,尾翼也蒙好蒙皮。切割的部分是我做的,套材中是完整的。

网友:
毒P呀!期待早日上市,最好是价格实惠!!!

网友:
在哪里见过哦,风之翼对吧?红版的

网友:
好有个性的机头!!

顶!!

网友:
还是设备舱侧装,够前卫的

网友:
 漂亮哦。是多大的

网友:
鸡头有性格。

网友:
回楼上各位的问题:
价格要等厂家发布,我不清楚.
youlan的眼光太毒,一下就发现了.
这个飞机是标准尺寸的,1.5米.

网友:
装机过程图片不够详细.一是因为太想快些装完试飞,二也是因为厂家为用户考虑的很周到,使装机变得要简单很多.
未安装的主要部件重量如下:
左机翼: 62.3克
右机翼: 64.7克
垂尾: 4.9克
平尾: 5.4克
机身: 38.1克
尾管: 12.8克

领航开发的平尾翼台,前后打磨倒角,插入碳管的定位片要小心修整,别打磨多了,因为是轻木,非常好修.

领航开发的平尾翼台,前后打磨倒角,插入碳管的定位片要小心修整,别打磨多了,因为是轻木,非常好修.

修整定位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平尾的安装角,计算一下碳管的锥度,让平尾安装角为零度或稍有拉杆

修整定位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平尾的安装角,计算一下碳管的锥度,让平尾安装角为零度或稍有拉杆

我选择的尺寸是前缘比后缘少0.3毫米

我选择的尺寸是前缘比后缘少0.3毫米

翼台插入碳管粘接很容易,调一次胶顺便把舵机板也粘上.之前要看看自己的设备能不能顺利安装.

翼台插入碳管粘接很容易,调一次胶顺便把舵机板也粘上.之前要看看自己的设备能不能顺利安装.

将后期需要加强区域的蒙皮去掉. 这里要比较小心,尽量少的触及木制尾翼本体. 刀子锋利一点会有很大帮助.

将后期需要加强区域的蒙皮去掉. 这里要比较小心,尽量少的触及木制尾翼本体. 刀子锋利一点会有很大帮助.

我感觉尾翼轻木偏软,重量简直是变态.准备稍加加强,用薄碳片.

我感觉尾翼轻木偏软,重量简直是变态.准备稍加加强,用薄碳片.

碳片宽度不要超过尾翼的厚度,嵌入后点502即可,都点到就行,不要过多.避免不必要的增重.

碳片宽度不要超过尾翼的厚度,嵌入后点502即可,都点到就行,不要过多.避免不必要的增重.

加强后的样子. 尽量不要划破背面的蒙皮.

加强后的样子. 尽量不要划破背面的蒙皮.

网友:
欢迎兴趣的朋友拍砖,指点!

楼主:
装的时候没有好好记录,现在尽量解释一下,欢迎兴趣的朋友拍砖,指点!

尾翼和尾管粘接,加强。这里套材配有玻璃布和碳丝,我选择使用了玻璃布。

尾翼和尾管粘接,加强。这里套材配有玻璃布和碳丝,我选择使用了玻璃布。

套材里面配有裁好的玻璃布,比照画出需要去掉蒙皮的位置。

套材里面配有裁好的玻璃布,比照画出需要去掉蒙皮的位置。

去掉蒙皮后。 中间厂家设计了一个辅助定位销,对机翼对接很有帮助。

去掉蒙皮后。 中间厂家设计了一个辅助定位销,对机翼对接很有帮助。

对在一起检查一下

对在一起检查一下

这步我是前面做的,机翼舵机确定开口位置.也能看到根部准备开槽走线处的画线.

这步我是前面做的,机翼舵机确定开口位置.也能看到根部准备开槽走线处的画线.

开口尽量和舵机配合. 这里希望厂家成品能有前期定位.

开口尽量和舵机配合. 这里希望厂家成品能有前期定位.

机翼根部的坡度厂家已经做好,直接对接就可以了.

机翼根部的坡度厂家已经做好,直接对接就可以了.

上面的方孔是固定机翼的碳管位置,厂家考虑很周到.

上面的方孔是固定机翼的碳管位置,厂家考虑很周到.

等待固化

等待固化

中间玻璃布加强

中间玻璃布加强

网友:
顶你哈!尾管开缝处前面最好用碳丝绕一下,降落多了容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减少暴力着陆和侧滑着陆应该不会.
周围的模友似乎没有人在这里单做加强,回头我再注意看看.

楼主:
继续....
由于最后阶段的安装是在试飞前做的,手柄的固化都是在去草地的路上完成的.所以后期图片有点少,看看今天回家有空补拍一些装好的细节补充一下.
年末工作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2月底,现在十分庆幸那天果断的去飞了一下. 要不试飞就要等到开春了.

连杆芝架

连杆芝架

安装副翼舵机,穿线和制作接头. 线的长度个人建议要能将接头拉到机翼前缘的前面,方便安装时的连接.

安装副翼舵机,穿线和制作接头. 线的长度个人建议要能将接头拉到机翼前缘的前面,方便安装时的连接.

粘接机身和尾管

粘接机身和尾管

手柄的安装孔厂家也做好,去掉孔边的蒙皮以便在手柄的根部适当堆胶.

手柄的安装孔厂家也做好,去掉孔边的蒙皮以便在手柄的根部适当堆胶.

按装舵机前先要给舵机通下电让舵机摇臂处于中立位置

按装舵机前先要给舵机通下电让舵机摇臂处于中立位置

按装好的副翼连杆

按装好的副翼连杆

整体完成的幽灵(Spirit) DLG

整体完成的幽灵(Spirit) DLG

网友:
完成后重量怎么样?最担心的还是木结构机翼的强度。等你的飞行报告,最好拿TOPSKY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
由于最后阶段的安装是在试飞前做的,手柄的固化都是在去草地的路上完成的.所以后期图片有点少,看看今天回家有空补拍一些装好的细节补充一下.
年末工作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2月底,现在十分庆幸那天果断的去飞 ...

漂亮啊!什么时候去草地了?可是老没看见你了。 4颗全用银燕的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飞过一次.飞行重量288克,无配重.
没有打算和TOPSKY对比强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四个银燕舵机.
去年年底某日抽空试飞了一个小时,到现在没有再飞过了.

网友:
有空接着一起飞啊, 我手里还有一个小的1米左右的小山坡飞机, 准备改成弹射的, 到时候和你们一起弹射捏。 嘿嘿。

这个成品不错啊真是不错。 翼肋和翼连歌上没用炭丝再加固下?蒙皮机翼也很漂亮。手扣弄个带翼型的,往后挪挪,出手的时候应该舒服多了。

楼主:
好啊,不过估计得等开春了吧,现在天气太冷了。

楼主:
试飞图片

时间比较紧张,就飞了一次。效果不错。
当时风不稳定,飞行重量288克,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