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模拟器的机型选择问题

楼主(2011-01-03):
用450练,悬停停不下来,太灵活
但换了600大机 就能悬停。
那
模拟器
到底是练600好 还是练450好?
凤凰模拟器没有700吗
如果要700需要去哪下 载?

网友A:
感觉真机比模拟器好飞,

楼主:
是啊 模拟器太灵活了!而且飞远了就看不见

网友B:
我练模拟器一直用450,把模拟器里的450练好了再上450真机会感觉真机稳重些,更易上手~

网友C:
模拟器里面飞机无所谓啦……
并不一定和自己飞的飞机必须一样的。
关键是培养手感,自然越灵敏越好,那样子上了真机也能很快反应过来的。

网友D:
从头到尾把里面的直升机都飞一遍差不多啦。觉得那个飞着舒服就飞那个,建议稳得和不稳得的相互交叉练习。600的稳可以让掌握手感和条件反射,450灵活的机器可以验证你的条件反射,我是飞几天就弄个灵活的机器然后都是快速的打舵,就是让他飞机出现不稳定状态让你的大脑跟不上手的速度,大脑已经没有思考空间了,完全是空白所有的工作都是条件反射和手的问题了,这样下来能够大大降低突发事件哈哈。

网友E:
凤凰3.0有700的机型。
新动作用大飞机练,熟练后改用小飞机,最好用250 3G,那个很灵活。
模拟器里这个都能飞好了,真机没有飞不好的道理。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很有道理。

网友F:
模拟器里面用logo500练习就行了

网友G(2012-09-25):
一步步来,先大后小再上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