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个控,在天9超级版和Futaba T8FG之间犹豫,请前辈 ...
准备入个控,在天9超级版和Futaba T8FG之间犹豫,请前辈们指点,谢谢!

楼主(2011-01-03):
如题,本人主要飞电直450,顺带飞飞小型固定翼。天9s便宜,接收便宜且兼容性好,FM和2.4G之间切换比较方便。Futaba T8FG 外观新颖,功能强大,质量口碑好,接收机嘛,也有270元的8通兼容。真是纠结啊。本人不是愤青,预算也够,还请前辈们多多指点,让我能早点做决定。先谢了!

网友A:
上T8吧或是DX7

网友B:
只有这两个的话肯定8FG了

网友C:
这个问题不用问啊。

网友D:
要是我,就t8fg

网友E:
当然是选Futaba T8FG 啦!

网友F:
显然是8fg

网友G:
t8fg的直升机功能是12fg水准的哦

网友H:
你要重几方面考虑:
售后:从这个角度考虑,天地飞肯定是完胜的,维修价格便宜,维修时间短,而且软件升级的时候,你随时可以邮寄过去!我有一个朋友,是FUTABA12通的,有点小问题,在北京双叶,不管修不修,开机费,要收100块的!!!
入门:观察一下你的周围,模友都用的什么控,跟他们买一样的,这样你不会,可以找人请教,如果你经常一个人,还不喜欢看说明书,那我劝你买天地飞的中文控,多少你能看明白!
顺国!22342!~·¥%·#

楼主:
李今朝前辈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I:
我也劝你用天9,一样强的功能,更好的售后。进口控坏的一大片,奇怪的是他们都不抱怨。

网友J:
我也劝你用天9

网友K:
入天9吧。确实售后方便。

网友L:
8FG,天9我用过,然后出掉了,如果你想直升机飞的好,就是8FG,随便飞飞,天7都够了~~~

网友M:
都是2000+的,要是我肯定是8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