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干扰!

楼主(2011-01-03):
自汽油机干扰分析和解决的方法等出后,模友反响强烈,由于时间有限,未能一一回复。现统一在此答复。
1.汽油机的干扰与品牌无关:我们有很多的小松38CC、45CC的汽油机在用,其采取磁电机点火的,干扰依然很厉害。其辐射主要是在高压线和和高压线圈。我们采取的措施与我介绍的一样,先裹绝缘层,在加屏蔽层......。采取措施后没再出现任何问题。我也问了使用大功率的3W等进口汽油机的无人机厂家,他们反映都有干扰。
2.干扰时舵机动作反映慢:舵机动作慢是干扰时出现的一个现象。但舵机在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其拉力和速度也大大降低,所以出现问题要先检查接收机电池。我们是装电量显示器。要特别注意的是:汽油机在多个舵机联动时,电流较大,电压是否快速下降?大飞机对电源开关和电池的引接线及电池都要求较高。可以参考我以前的相关帖子。
3.采取什么样的高压线可以抗干扰?我们分析干扰出现的原因最大的问题是:原本的屏蔽线的屏蔽层被当做传输高压脉冲电流的载体了,不仅失去了屏蔽的功能,还变成了辐射源的天线,甚至我们用二根普通导线做高压线,在某些频段的辐射要小的多。至于今后改用什么样的高压屏蔽线是厂家的问题。
4.为什么有些人没采取任何措施也能飞?任何接收系统都有采取了抗干扰措施,只是干扰未过其门限阀值,一是,国内的CDI功率本来就小,其辐射能量也低。我们都知道提高高压,可以提高汽油机的功率(转速),而功率越大的CDI,其辐射强度的绝对值越大。再者,你的发动机没有满功率运行(只是自己觉得满油门了)。实践中我们发行,很多的汽油机小功率运行时,接收系统尚能工作,但大油门时就不行了。
5.那么怎么判断是否出现了干扰?最降低的方法是,将油门舵机设置成PCM失效保护(收小油门)。如果出现了干扰,油门立刻减小。这样出现干扰时,遥控者可以立刻明了。如照此设置,如果在空中出现干扰,PCM系统可以收小油门,争取时间。
6.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地面检查出来而不是等到上天后?方法很简单:在地面时,发射机不拉天线,汽油机开最大油门,拉距。一般15M以上,各舵面动作速度正常,汽油机不出现自动收油门的保护,才能上天!

网友:
2.4G干扰可能要小些吧。再对CDI做屏蔽,金属锡箔纸包起来,基本不再存在干扰。

楼主:
回复 楼主:

 偶潜水学习

网友:
金属纸包裹?

2.4g当然会好很多! 有时用金属纸包不管用,无线电干扰有时是通过地线甚至是频蔽网辐射,带电阻的火花塞是十分有效的选择!有时可用上带碳芯电阻的高压线.

网友:
选择

带电阻火花塞的选择也有讲究.过去的标准一般为十千欧 现在很多火花塞是4.7千欧. 欧洲有些地方是20千欧.电阻越大干扰幅射越小.但点火越弱! 取舍吧!

网友:
大晚上的,学习了

网友:
都说有干扰 用过的才知道。

网友(2018-06-05):
看看你用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