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线路改造已完成谢谢各位朋友指导。

楼主(2011-01-03):
车间里的线路繁杂.既不美观,也容易出事故.
每天晚上靠手机的微光,开关380V的空开总是心惊肉跳.生怕一不小心碰到相线上.380V电压是致命的.我想干脆整个系统用遥控开关吧.这样就安全了........

经过论坛里各位兄弟的指导 我最终采用了遥控照明3路+空气开关的方式。事实证明遥控器确实是不可靠的,在通电断电的瞬间很可能自行误操作。最终改造清单如下
4平方*2铜电缆 25米 约100元
防水插座2个20元
电焊机把线3米(30平方?)75元
电焊机(6平方?)电缆10米80元
空开箱一个 40元
空开若干120元
220V指示灯1.2元一个20个25元
数显电压表5个100元
共计55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强电

没明白这4个字的含义.....

网友:
实现不难,可靠就难了

楼主:
恩恩 回LLOOVVE兄弟 我初步打算用TAOBAO上的12路遥控模块+接触器控制 这样可行吗?

网友:
简单,网上搜智能遥控开关,普通家用的,一个遥控器就可以实现你要求的通道数,用遥控开关控制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接状态指示灯就可以,根据需要的负载功率选择合适的交流接触器就好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手机照明,难道照明没有单独的电源吗,怎么和动力电源合在一起?

网友C:
先接个灯泡先,声控灯泡才10元一个

网友D:
这个是工业级的开关控制,不是模型上的开关控制啊,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建议立项让相关有资格的公司参与,要不然出了问题自己责任难逃啊。

网友E:
建议,改造照明,晚上也能打开,总开关采用空气开关,没有外露的高压部分,而且稳定可靠,可以把灯改成遥控大功率部分就不要改遥控的,价格你会接受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恩 我初步也是这么打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手机照明,难道照明没有单独的电源吗,怎么和动力电源合在一起?

没单独的电源啊 进电就是三相4线的大空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接个灯泡先,声控灯泡才10元一个

恩恩 这个无论如何要接的./........谢谢兄弟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改造照明,晚上也能打开,总开关采用空气开关,没有外露的高压部分,而且稳定可靠,可以把灯改成遥控大功率部分就不要改遥控的,价格你会接受不了的

是啊 刚粗算了下 如果用交流接触器 这么多下来得小千了..........确实价格接受不了......我花个100-200的弄个电控箱......... 现在空开钉在墙上  那个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工业级的开关控制,不是模型上的开关控制啊,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建议立项让相关有资格的公司参与,要不然出了问题自己责任难逃啊。

我的"车间" 其实就是我自己折腾机械的那个房子.......那个大公司就不请了 没那么多钱......出了事我也不用背责任.......那车间就我一个人进出.....被电的人只能是我...............

网友:
换个带灯的开关,埋到墙里面,像家用开关一样可以吗?

楼主:
貌似不可以...................

网友:
工业上的还是请专业公司弄,安全是第一的

网友:
既然有车间了,再花些钱也应该,正泰的控制箱、接触器、辅助继电器,按钮开关指示灯、导轨、控制变压器等等,花个1-2000也值得,应该也不难。年前给人做个控制柜不算里面的东西光一个双门控制柜体就1万了。

楼主:
1000-2000.............还是算了吧 那钱买点刀具啊 材料啊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单独的电源啊 进电就是三相4线的大空开的

总电源进线后要分两大支路,照明和动力,这两路不能合在一起,要分别有各自的总开关,你的总体配置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爱好,这钱花在那只要自己高兴就行,做的漂漂亮亮的享受DIY 的过程和结果,但如果是经营那就要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了。仔细算算再找些剩余物资应该花不了这么多,但空开钉在墙上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一千元接触器的钱都不够的,工厂供电系统,不赞成搞成遥控的,还是规范一下线路,用手动;车间照明可以单独一路

网友:
  给你一个高配置,德国威图的控制箱、德国维纳尔的熔断器主开关、德国魏德米勒的接线端子、德国施奈德的开关指示灯、德国ABB的接触器空开、德国摩尔的辅助继电器、台湾凯士士的扎带和导轨、估计10000多能下来,对还有一个特有钱、技术熟练的中 国DIY 爱好者  。

网友:
电源只能遥控关,不能遥控开,不然出人命要负责的

网友:
我的是总闸是一个大刀闸
下面是3个接触器,控制3相
两个按钮控制,兼具段相保护

网友:
安个续电器控制总线路,单独引出来控制线,一个小按钮就解决了。

网友:
别折腾了,用接触器控制,好不好用不说,每天吸合不费电吗?还有噪音,还增加了故障点。

网友:
费劲  少砸几个西门子的控制柜 就有了

网友:
遥控并不难,能个遥控板,装几个小继电器,在能几个大的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但你缺乏强电的基础知识,建议你不要这么搞。
你知道为什么点电控柜都在外部设计一个开关或刀闸,知道强电作业的时候拉闸要挂盘吗,操作要有监护吗,安全电压多少?因为什么,找个明白人问一下,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假如有人在维修电路,有人在设备运转开关未断开的情况调试机器,老先生不小心按了一下遥控器,一个人就over了。

网友G:
可以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就得了吧!

网友:
工厂标配电箱:
总线进户经熔丝盒后进总空开出来
1、照明独立一路
2、根据设备容量、性质选择空开,如需缺相过载保护加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电子的很贵)
这钱你必须要花,安全!!!
不建议加遥控,不安全!!!
再加几个消防应急灯,你就不黑了

网友:
门口安个开关,或买个好点的手电,不用费这么大的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就得了吧!

   一般情况下,交流接触器都是和机械设备配套,做机械设备的控制开关的吧?在这个机械设备和电源线路连接处,还是要安装一个闸刀开关(现在大多数是用空气开关),并且上面还要安装合适的“熔断器”(空气开关本身带有过载保护)。
    这样的设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还真没有看见过用“遥控开关”去控制车间里面的动力线路的。

网友:
总电源用个铁壳开关,全封闭的,外面一个大扳把,不露线,闭眼摸都行。其他不动,省钱又安全。

网友:
不明白,空气开关有胶壳,外面还有铁箱保护,怎么会不安全?

网友:
预算不够就自己搞,但是自己不会的话就劝你别搞了,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指点 我明白了 这么干不行 一则没必要 二则成本高. 干脆还是听兄弟们的意见 安个遥控灯算了...............

网友:
工业电源,应该使用配电柜,空气开关,分总开关和分开关分别控制,如果有防触电要求,使用漏电空气开关,或者对要求高的分路加装漏电保护器!交流接触器不可用,不可靠、噪音、费电、控制相对复杂!自己动手成本3000元以下(视所选开关价格),工期2天!

网友:
如果用普通民用遥控开关的话。。。建议加两级继电器

网友H:
楼主兄弟~不能这样搞:有点胡闹em23:
俺是搞成套设备得~~入行了5年从来无做过无线遥控开关主电源(照明也就做过一次),正规成套都会把照明和主电源分开供电(方便维修),
楼主这样搞一出事你就完了,责任难逃,
建意自己搞个手电或给厂申请加入一路照明(让厂的电工搞),
在公家干活不是自己千万不要做过界:
干得好功劳不是你的.也不利同事关系,出错了责任就全是自己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兄弟~不能这样搞:有点胡闹em23:
俺的搞成套设备得~~入行了5年从来无做过无线遥控开关主电源(照明也就做过一次),正规成套都会把照明和主电源分开供电(方便维修),
楼主这样搞一出事你就完了,责任难逃,
建意自己 ...

这个最中肯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指点 目前线路改造已经彻底完成 仅仅安装了3路遥控灯 其他都是空开 车间内线路基本换成电缆 铝线皮子太脆 容易破裂漏电。呵呵,谢谢各位兄弟指点。

网友I:
楼主是个米人,ID却取了个qiongren(穷人),让我等汗颜。

网友J:
呵呵,遥控的也可以做,不过下来代价很大,别说遥控的,程控的都可以,不过介于你是自已干,还是以安全和节约开支为第一位!那么就考虑手动分类,分级安装走线.这样比较经济也比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个米人,ID却取了个qiongren(穷人),让我等汗颜。

这个这个 确实不富裕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点攒起来的 我儿子多大我就攒了多少年 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遥控的也可以做,不过下来代价很大,别说遥控的,程控的都可以,不过介于你是自已干,还是以安全和节约开支为第一位!那么就考虑手动分类,分级安装走线.这样比较经济也比较划算

确实遥控价格高昂  最终仅仅是更换电缆和空气开关等已经耗费近500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