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元的主机可以搞工控机吗

楼主(2011-01-03):
高人们,今天看到一台电脑主机挺便宜的。想用来搞雕刻及的工控机不知到 这配置够用吗?
2.4的CPU 256的内存 64M的独显 20G硬盘 350W电源 带主机箱的,成色还挺新的。 还有200块拿下值吗?懂得给点意见,可以用明天就去拿下来。

网友A:
我看可以,我用的是1.6G的奔四,256M,还挺好呢

网友B:
可以了。现在好多工控机还是P3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配置值200吗

网友D:
如果是完好的工控机带机箱,相当不错了

网友:
我也打算买个做主机的 连显示器预算350左右 慢慢找哈

网友E:
:loveliness: 这机机简直没法用~工控勉强!

网友F:
还是再高点,另外东西一定要通用,否则万一一个什么坏了,找不到配件,整个得扔,花钱更多。以前用工控主板时随时担心千万别坏,没得换。

网友G:
没问题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不是专业的工控机 就是以普通的电脑主机想搞来做工控机用的

网友H:
俺看行。。。。。比俺的配置高不少

网友I:
值!
就算买个新电脑光机箱就不止200.买个二手110v电机做主轴都要近200.
这个机跑MACH3没问题。

楼主:
行 那我就拿下了 还有个17的显示器画面质量不是怎么好 要180大家说这个要不要一起拿下啊

网友I:
拿!只要是液晶就行,CRT的太占地方了。
做加工一般很少对显示器有什么要求(除非做打印),只要显示正常就可。旧显示器我这里收废品的是50元收走的,人家翻到100多卖掉也正常啦。新LED显示器现在大概最便宜也到700多了。

网友J:
最好看下主板的那个大芯片是不是INTEL的,一些工控软件只有这个才能用。
17的显示器画面质量不是怎么好 要180,高了,一般处理的50-100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