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 DS1210 新春新包装~~环保爱地球

楼主(2011-01-03):
MKS DS1210 新春新包装~~环保爱地球

DS1210有了新包装,改换为可回收纸盒,响应环保、爱护地球~

DS1210有了新包装,改换为可回收纸盒,响应环保、爱护地球~

包装简化,改用纸盒,比起压克力盒更加环保,而且外装质感也很不错. 正面照:清楚标示产品型号,还有个轮胎 ...

包装简化,改用纸盒,比起压克力盒更加环保,而且外装质感也很不错.  正面照:清楚标示产品型号,还有个轮胎 ...

背面照:清楚标示规格,让您更清楚知道舵机的规格,以及适用模型,例如模型车、飞机、直升机都可以用。外包装 ...

背面照:清楚标示规格,让您更清楚知道舵机的规格,以及适用模型,例如模型车、飞机、直升机都可以用。外包装 ...

网友:
我已经买了3颗了,准备用在550E上边。

1210防水做得真的很不错!不过0.12的速度貌似慢了点,以前好像是0.1的吧?

网友:
1210用在550上好像有点吃力

网友:
缺点速度慢点  vbar上用 还是快点好

网友A:
550大小的飞机用1210一点问题都没有。0.1的速度用来做斜盘,完全够快了!

我的M3D500、550E、425全部更换了1210的舵机!

关键是耐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0大小的飞机用1210一点问题都没有。0.1的速度用来做斜盘,完全够快了!

我的M3D500、550E、425全部更换了1210的舵机!

关键是耐操!

飞几个起落叫做“耐操”?谢谢

网友:
但愿是个平价优质的选择

网友:
我一口气买了5颗,3颗装425上,2颗装50E上   价格也比较惊喜

网友:
光是包装环保还不够。。继续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几个起落叫做“耐操”?谢谢

一个起落~~

网友:
不飞800起落以上谈不上耐操

舵机最重要是可靠性和长时间的使用中性能不变, 短时间的性能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2011-02-02):
等舵机炸坏买来试试~

网友(2011-06-06):
應該很少有 800 個起落不摔的, 耐炸才是重點吧.

重要的是炸了之後若能只損舵臂, 不損齒輪或馬逹, 那就物超所值了, 原來我的 TREX 500 用的 Align DS510 每摔必掃齒, 每摔一次至少二顆至三顆舵機要換齒輪, 換了幾次之後真的覺得不太值得, 浪費太多維修換齒時間, 也浪費金錢, 當下用 MKS DS1210 改了 TREX 500 標準舵機側版, 我的想法是只要摔過三次以上不需換齒就值得了, 我的 500 是當主力練習機用, 摔得多, 耐炸, 好修才是重點

等我炸過 3 次之後再回報, 有沒有物超所值

网友:
1210还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舵机。到少我是认为的。呵呵呵呵,我是用在50油机上的。

网友:
Mks1210
30-40起落,空中死舵,捡回来拆开一看,失控舵机后面电路板烧糊
重新购买一个换上,3个起落,空中死舵,捡回飞机,发现另一个舵机卡死在顶点。回家拆开,后面看不出异常。

同一卖家购买,前后相差一个月左右,应为同一批次产品?

用了MKS我损失惨重,各种大桨零件等等直逼千元。

请问售后怎么走,本人要求退货,赔偿!!!

网友:
1210是鸡肋,普通玩家要求寿命和耐炸,用来比赛要求速度。

网友(2012-03-05):
Q1: 請問什麼是RTR和RTF伺服機?
A: RTR是Ready To Run的縮寫,RTF是Ready To Fly的縮寫,通常是針對初學者或者玩具類模型會採用的舵機,例如:DS1210 和DS1009。

Q2: 請問DS1210/DS1009用在哪一種級數的直升機最適合?
A: DS1210/DS1009最適合500~550及600級初學機,其尺寸和為STD標準型伺服機系列相同。

Q3: 為什麼DS1210不適合用在無平衡桿系統?
A: 因為DS1210馬達特性關係,用在無平衡桿容易減少舵機壽命。

Q4: 請問DS1210適合用在哪一種級數的固定翼飛機上?
A: 適用於30~120級一般固定翼之飛機,例如:初學機、像真機。不適用於3D機及舵面較大之飛機上。因為DS1210的曲線特性不適合用在大舵面之機種,會因為反應過高和舵片造成共振。(請參考下方的飛機主翼圖說明)

Q5: 可是也有很多人把DS1210裝載在30c.c~50c.c以上的大飛機,好像也沒問題,為什麼?
A:每台飛機的舵面所需負載並不相同;DS1210的曲線特性適用於直升機。過載使用容易造成飛安事故。

Q6: 請問DS1210適合用在哪一種車款?
A: DS1210適合一般非競賽型之1/8、1/10越野車及平跑車。

Q7: 請問DS1009和DS1210有何不同?
A: DS1009在速度規格上提升為0.125s(4.8V) , 0.10s(6.0V), 扭力則減少為7.04kg-cm(4.8V), 8.8kg-cm(6.0V),而且完全只適用於500~550及600級初學機。

Q8: 為什麼DS1210 / DS1009 使用上好像限制條件比較多?
A:以上兩款是針對初中階的直升機需求而設計,馬達性能並不適合用在高速反應的用途,如用在不當位置或用途,容易使馬達燒毀,所以為了飛行安全,禁止超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