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 小虾一只

楼主(2011-01-03):
新手 纯环保手工制作  欢迎各位大虾多提提意见 建议 正在打磨中 准备制作玻璃钢的 另外求问 虾角和虾身的孔开在什么部位合适啊

准备开工

准备开工

手绘图 及工具

手绘图 及工具

虾身

虾身

虾身基本出来了

虾身基本出来了

所有的工具 可怜吧 环保啊

所有的工具 可怜吧 环保啊

基本完工

基本完工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来个侧影

来个侧影

楼主:
板凳也不能落下 同时问下飞速达 3650-10T 3538KV 配125电调 再加上CNC30MM浆 6S 2800毫安电池 这家伙能跑多快

网友:
做的很不错啊  不知道尺寸是多大?你这个KV上6S 稍微大了点吧 4S已经差不多了吧  还有玩船还是电池容量大一点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船体长55 宽9 高7   虾脚长30 宽7 高6 之所以选择6S 是想要求速度  回头4S的也要配的 这样可以相互比较

网友:
我也在痛苦的做虾呢,做完这个以后估计几年不回再想做船。我的意思是你的KV是3600多上6S怕烧电机啊!要是6S电机一般的话KV在2000左右就好了吧,我也没玩过高压版的 呵呵.感觉而已!我的虾脚也是长30  虾身也是55长 哈哈

楼主:
这个不是电调大一点就没事吗 ? 我原来选的80的 后来想想不行 换成120的了

网友:
不是这样看的 要看你电机的转速   貌似空载转速不能超过6W  但是和质量也有关系的!你的电压是22.2V以上  再乘以3538是78543了 你的电机死定了 !

楼主:
呵呵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记错了 是3650 2080KV的电机 开始是想买3500的 不过没货了 就换掉了 谢谢楼上提醒

网友:
这样就对了 ,一开始被你吓着了!你要怎么翻模啊   我也学学!我不会!

楼主:
我准备用环氧树脂 E51 固化剂T31 然后就是玻璃丝布 船体表面打磨光滑 以便于脱模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喷漆 这样效果能好一点吧 另外就是 脱模剂我买的喷的 不知道效果如何 有哪位大哥用过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效果好的东西替代也行  回头我会上详细的图片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弄 不知道弄的会成什么样子

网友:
涂一层蜡或者覆盖上一层保鲜膜试试,先试试吧。

楼主:
据说凡士林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啊 这两天一边打磨一边发愁啊 一个是表面要不要喷漆 增加光洁度 也便于起模 另一个就是脱模剂到底用什么比较好

楼主:
小虾制作中 看起来有点样子了

考虑再三 还是表面喷漆 然后上原子灰 再打磨 力求平整光滑 说起来简单 但是这个耗时一定会很长

网友:
很的动作真快啊  我的都几天没有动了  磨得我透晕了 一屋子灰。地板拖了4次才干净!

网友:
看舱口这么小?折腾设备太碍手吧?

楼主:
是啊 我也这么感觉 订购的设备还没回来 所以暂时不再继续下去了 等回来了 看看是不是还要修改 这两天没事了就是把表面抛光 抛光 继续抛光

网友A:
新手制作 小虾一只 现有困难 望求教
小虾现在主体已经基本完工 准备制作玻璃钢了 想问下 在船体表面是不是要先刷胶 这样才好起模 如果刷胶的话 要刷什么胶 不刷胶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 凡士林吗

网友B:
你动作可真快,加油。同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