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KT 15 有推力无速度

楼主(2011-01-03):
网上下了个KT15飞机,如图,翼展约600mm长约800mm,原来用的2600KV电机飞不起来,后来改了亚拓的430X电机,3550KV的(换下的电机应该没有那么强劲了)加5*5桨飞的速度不错,不过电机很烫,时间长了电机也不怎么样了,又做了架用了2600KV电机加5*5桨,飞起来推力应该够,可以吊机那样,不过没有速度,基本是悬停在空中的样子,换4.5*4.5桨也那样,5030桨也那样,求解是什么原因?与我一起玩的模友也做了那种飞机用了2600KV+5030桨飞的不错的,是不是我的电机买来没有2600KV?除了那个,我真想不出来别的什么原因了,请教大家。

网友:
图不错(答非所问 )

网友:
图不错,我也不清楚,没玩过这种的

网友:
速度来源是螺距速度和飞机阻力。2208 2600KV+各种桨最大螺距速度不超过80KM/H,加之KT飞机阻力巨大无浮力,实际速度在60左右

网友:
KT机飞不快的。如果能仔细整理各种设备(包成流线最好),可能会快些。

如果想快,似乎只有拉高之后大油门俯冲下来~~,不过如果飞机强度不够,就怕-----

我也是2208  KV2600,5030桨比较温柔,5X5反应会好些。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是也不想很快,问题是现在基本的悬停状态,有20速度就已经说高了,我用3S电池1300MA,原来用3350KV电机可以飞很快的

网友:
慢还不好啊,我就喜欢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