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25 机头偏轻

楼主(2011-01-03):
EP425 机头偏轻 哪怕是2600毫安的 LIPO 绑前面 还是感觉机头轻了一点 反而6S A123绑前面重量正好 大家说说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我用花牌5C的2600MAH的电池,感觉重量差不多,实在轻点话,把十字盘调的前倾点。

网友B:
 我500也这样
我直接在机头加铅块

楼主:
把电池 超前移动 会好一些 可是电池超前移动了 罩子 罩不上了 配铅块儿 等于又再给飞机加重量

网友C:
还轻就上再大点的电池啊

网友D:
那买2800MA 40C 可搞定的

网友E:
不是吧???话说我们都是嫌头重啊。。。。。。装花的电池,你用的什么舵机啊?

网友F:
我用的T2电池也头轻,装上我X5的电池 4000MAH的,觉得正好

网友G:
用3300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