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气瓶 的问题

楼主(2011-01-03):
请问 常见气瓶内的气体是以什么状态存在 如(氧气瓶 CO2气瓶 氩气瓶 CO2灭火器 液氮瓶) 为什么有的瓶内是液态,有的是压缩气态。

网友A:
是否液态和压力有关系,不同的介质有不同的压力!

网友B:
理论上讲任何气体都可以液化,但各种气体的液化压力是不同的,一般钢瓶里的压力在15MPA左右,液化压力低于15mpa的气体在钢瓶里可以呈现为液态,当钢瓶内的压力降低至液化压力点时,瓶内气体由液态变为气态。

网友C:
为安全起见,一般工业用气都是压缩的气态,比如二氧化碳瓶装的才5MP压力(店里卖的),而实际瓶子的工作耐压和氧气瓶一样都是15MPa,二氧化碳如果压缩到15MPa应该是液态了,不知对不对。